GOTEK9257怎么啦?

楼主(2011-08-06):
今天练习自旋,突然飞机尾桨失效,不停的旋转炸机。然后通电检查,发现锁尾舵机GOTEK9257动作正常,机械无故障,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
估计是卡死了一下

楼主:
卡死了是什么原因啊?舵机毛病还是机械故障?

网友:
如果机械部分没问题,那就赶紧换空心杯吧,电刷快挂了。偶而卡死是永久卡死的先兆。你可以用手转舵盘试试,看看是否有阻滞感,左右是不是力量不一致,如果是,那就是了。

楼主:
左右力量一至。以前也有过一次自旋改不出来,突然越来越快,好在最后改出来了,吓死。一共大概飞了60多个起落就挂了?这质量,哎。我咬牙买个正版9257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不过780脱落死活不认,现在用的是922,锁的跟烧火棍一样

网友:
电机问题

楼主:
我刚才咬牙订购了正版9257,真是下血本了,连邮费390元

网友:
是不是销量大了,电器元件品质没控好!这可是大问题哦!刚出个好东西就有头没尾了!有点遗憾!

网友:
这个舵机清一色的是电刷磨没了,还没替代电机卖!

网友:
我正在用这个舵机,倒飞24个起落了,暂时没问题!

网友(2011-10-05):
我现在135个3D起落了,发现飞机尾巴间歇性抽动,检查了其它所有方面,现在换了飞越9257,明天继续测试!

网友(2011-11-29):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电机挂了,拆看是碳刷烧了

网友:
山寨9257最终会死在电机上

网友:
GOTEK9257电机坏属于电机动静平衡不好,正反转过程中驱动电流大产生的电火花烧蚀电刷居多,要是动手能力强的话,卸下电机做动静平衡,把电刷换成进口电机电刷(日系电机)就可以提高寿命很多倍,高耐磨电刷的替代品可以从日系单放机电机、日系录音机电机、影碟光驱电机、和电脑光驱等一切玩具进口电机的电刷直接代换(很容易掏到),如果在两电枢间焊一个消火花陶瓷电容的话,寿命是成是数字倍的增长,下回有空,我专门发帖传授技艺 ,告诉LZ,我的这款舵机一买回来就经过这样的处理,在我手里3D折腾了200-300起落后,送菜鸟朋友悬停1年多了,现在仍然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