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S 2200接收电用多少C数合适

楼主(2011-08-06):
如题高了
电池
又容易怀孕

网友A:
2-100000000000C都行

网友B:
20C差不多了

网友C:
接收电要那么大放电电流用得上吗?再说C数高了和怀孕也没什么关系吧?接收电关键是容量要够大,飞不了几个起落就要换电池很让人不爽。

网友D:
不参加比赛的话20c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