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 究极体! 献给无聊等待gps的 模友们

楼主(2011-08-06):
先自我介绍下哈。
我是x一号群的  弦子(深圳)。
入手x450快一个月了,大炸过一次x450终身残废。
在q群 敌敌畏 遗忘 卡索弥尔 北京代理前辈 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让x450重新飞上蓝天。在此感谢各位的支持。
OK让我们一起看下这个机器的制作过程吧~~
1.制作前的配件准备
敌敌畏的650.
遗忘最近炸坏得450.残骸

楼主:
先装了 电机 电机臂上重新打了孔,便于安装。加了450电直的机身垫片~妖媚点·哈

之前x450的 中心板。

楼主:
可以进行合体了。
图中的杆子是 电直500的尾管。很轻。解释 刚好可以放进 x450的电机臂孔上.

这个是450pro的 碳纤尾管.~和4轴diy部件~

楼主:
这个是炸鸡后 留下的 固定用。都说不要浪费啦·加工下就可以用了·。

模拟了650v的 横杆吊舱

楼主:
上次炸鸡留下的。固定用! 都说不要浪费啦 稍微加工下就可以用了

模拟了650v的 横杆吊舱 可以调节 电池的位置和 相机架云台位置

楼主:
这个是 450尾舵机的固定座。用来与云台接合的。

把破碎的 450中心版垫底了 。上面装了450pro的平台。有了足够的空间安防设备

网友:
真有才,玩物壮志

楼主:
北代的螺旋桨还没到~~~只有这样了

下面是这个  H型的飞行器的特性. 就是与gps的 距离拉远了。电调我是安装在飞控底部的。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见。~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这不成了V8了

网友:
楼主看变形金刚受到了启发

楼主:
下面是  x模式 和  H模式飞行原理。 非专业   错误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这个比较有水平啊

玩的挺好

网友:
450和450P的合体? 下一步是否来个X产品的大合体

网友:
不带电池,空机起飞重量有多少?  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身架子不重的。都是电机的重量了。目前还没去称。跟帖看吧。后面会有视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