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1公斤级 2217无刷电机拉力和效能测试,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1-08-06):
天热了,高负载是对电机的严酷,选了两种拉力1公斤级2217无刷电机做了拉力和效能测试。
电机:朗宇X2216   KV880蓝壳2217   KV900(不知牌子的,号称也是用了进口矽钢片)
测试条件,花牌3S 220030A ZTW电调。
5种螺旋桨(仿APC8X4 油桨9X4,HY1047,HY1147  辉盛 1138 ,其中仿APC8X4 油桨9X4为高速硬桨)。
气温32测试平台: 5KG电子称,压力法称电机拉力。
测试仪器: G.T.Power 100A功率分析仪
测试电压均为负载电压11.5-11.8,即为大家飞行时常处于的电压范围。
测试每次数据从电机35-45,手摸温温的开始从测试结果看,1138 桨效率最高,最大拉力力效达每瓦66.36,70%拉力800克时, 力效均达每瓦7,如果在50%拉力500克时, 力效均达每瓦8克以上,这非常适合于飞行重量1.3公斤级的塞斯娜这样的慢速机巡航飞行,此时推重比为0.4,全油门时推重比为0.8-0.88,这对慢速机来说动力足够。对于XXD2212 KV10008060HD12V时拉力只有610,力效仅3.43来说, 达到相同拉力省电近一半,或飞行时间长近1倍。
达到相同拉力时,所有的宽叶慢桨都比高速硬桨力效高,当然相同大的高速硬桨就没测了。由于测试方法,测试仪器精度等因素影响,测试不一定非常准确,仅供参考。

这里的测试显示出:朗宇X2216仅管级别小,但拉力大些,确实有其技术含量,蓝壳2217力效高些,大概是因为级别大些吧。但都是全油门二十几秒后就要降速,因为都闻到了漆包线的糊味,再全油门几十秒漆包线就要烧黑了。
所以夏天不要全油门飞,也不能光看最大拉力这种指标,除非冬天气温零度时飞用到最大拉力。

二楼是数据

仿APC8X4

仿APC8X4

油桨9X4

油桨9X4

HY1047

HY1047

HY1147

HY1147

辉盛 1138

辉盛 1138

G.T.Power 100A功率分析仪

G.T.Power 100A功率分析仪

楼主:
此外朗宇2216还有KV 1250的,拉力1.5公斤,可装在飞行重量1.8公斤级的塞斯娜上,但是在夏天,出于对全油门二十几秒后闻到了漆包线的糊味考虑,还是用大尺寸级别的拉力1.6公斤的XXD2814型KV1000为好,更保险则选一个更大尺寸级别的1.85公斤拉力的3015型 KV1000的电机装在1.8公斤级的塞斯娜上,飞时只用80%拉力就能达到慢速机机动飞行推重比为0.8的要求,电机负荷小,能长时间飞行

以下是我的测试数据:

朗宇X2216   KV:880 重量:67G
测试数据:
`          测试桨(in)   仿APC8X4    油桨9X4        1047          1147          1138
         电压(V)         11.5-11.8   11.5-11.8  11.5-11.8  11.5-11.8  11.5-11.8
拉力300克  功率(W)     41               50                   36           35            31.7
拉力500克  功率(W)     78               91                   69           66            61.7
拉力800克  功率(W)                                              130         127           115
最大拉力(克)                560             600               1090        1150        1120
最大拉力时功率(W)     93             118                  218          229          188
拉力500克时力效(G/W)6.39    5.49                7.25         7.58          8.10
拉力800克时力效(G/W)                                    6.15        6.30          6.96
最大拉力时力效(G/W) 6.09     5.08                  5.00        5.02         5.96

蓝壳2217   KV:900 重量:74G
测试数据:
`          测试桨(in)    仿APC8X4   油桨9X4       1047          1147          1138
         电压(V)          11.5-11.8   11.5-11.8  11.5-11.8  11.5-11.8   11.5-11.8
拉力300克  功率(W)     38                 49                 36           31              31
拉力500克  功率(W)     75                 90                 67           61              61
拉力800克  功率(W)                                              130          130          113
最大拉力(克)                530               600             1045       1150         1050
最大拉力时功率(W)     84                112               193         213         165
拉力500克时力效(G/W)6.67       5.56             7.46         8.12         8.12
拉力800克时力效(G/W)                                   6.15         6.15         7.08
最大拉力时力效(G/W) 6.3        5.36                5.51        5.40          6.36

楼主:
XXD2814型KV1000

网友:
好!非常好。

网友:
很好的搭配测试

楼主:
以下是ba7kw做的拉力800克级2212 KV1000电机测试数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8320&extra=page%3D1,大家可与2217 KV900电机对比
XXD 2212 KV1000测试结果
XXD 2212 kv10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3230,KV=1084)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10.4630124.85.05 5.4535043.68.03
207058410964.27 4.127032.88.23
30805E11.56401384.64 5.826046yue4ri5.60
40903811.2670134.44.99 5.5310447.05
50906E17.2820206yue4ri3.97 9.650076.86.51
6XXD 8040EP7.8554094.25.73 3.9520031.66.33
7XXD HD806014.8610177.63.43 8340

楼主:
朗宇2212 KV1000
朗宇 2212 kv10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1100,KV=910)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7.5420904.67 3.75240308.00
207055.5350665.30 2.714021.66yue4ri8
30805E8500965.21 3.9525031.67.91
4090387.952094.85.49 3.6531029.210.62
50906E12.8680153.64.43 7.238057.66.60
6XXD 8040EP5.4541065.46.27 2.723021.610.65
7XXD HD806010.7470128.43.66 5.75260

网友:
很好!

我对楼主提供的数据很感兴趣,而且给出的建议很中肯。

今天我出去练习飞航线和起降,有2-3级风。电装是40A好盈、2200mah 25C,飞机全重接近1KG

先用DYS2217 KV880马达飞,用的是银燕1147桨,以前做静态测试大概有1.6KG左右拉力,但实际飞时感觉飞机迎风飞的时候力度不足,不知与气温高是否有关?

之后换上XXD 2814 KV1000马达,同样的桨和电装,力度大很多!

后来换10*6硬桨和4S电,更猛,估计2KG以上了。

LZ是否能提供2814马达的数据呢?

楼主:
回复河马PRS:
你的DYS2217 KV880用的是银燕1147桨,静态测试不是1.6KG拉力吧?大概是1.16KG吧?
XXD 2814 KV1000马达是1.6KG拉力的,用10*6硬桨和4S电,可以达2KG左右
DYS2217 KV880力度不足,与气温高是有关系的,满载电机温度高,动力下降
一般的2217KV900的最大拉力为1.2KG,长时间高效拉力为1KG,拉力不降
一般的2814KV1000的最大拉力为2KG,长时间高效拉力为1.6KG,拉力不降
2814马达的数据我没测,给你看朗宇2814 KV1000测试数据

螺旋桨规格电压负载电流拉力功率(W力效(G/W
EMP12X67.6V21A1.2kg159.67.51
 8.8V25.8A1.55kg227.046.82
 10V29.7A1.87kg2976.29
 10.6V32.6A2kg345.565.78
 11V34.9A2.1kg383.95.47

EMP11X5.57.5V13.8A0.65kg103.56.28
 8.5V16.6A0.85kg141.16.02
 10V21A1.08kg2105.14
 11V24.3A1.32kg267.34.93
 12V27.7A1.62kg332.44.87
 12.8V30.8A1.90kg394.244.81
 13.5V32.6A2.10kg440.14.77
 14V34.6A2.28kg484.44.7
 14.8V37.8A2.5kg559.444.46

网友:
大概明白了,谢谢LZ。
因我手上有2只XXD的2814,2只HW30A电调,11*5硬桨,打算用2只3S电做架双发机玩玩的。电机就像汽车发动机,标称的功率往往是在大油门下实现的,但正常飞行时,并不是在大油门下,所以电机配大一些有好处!
11V/24.3A/1.32kg/267.3W 这组数据应该适合,合计大概有2.5kg拉力。

我那只2217,记得做地面测试时,3S满电时用1147桨确实得过1400克以上的净拉力,1060桨大概1100克,1180桨仅1000克出头。4S的测试忘记了,记得4S下用10*6硬桨的反应不错,飞1KG的练习机时速度、力度都可以,可以在比较大的风下顺利飞行。
1147的话,风大些就会被顶回来了。

楼主:
回河马PRS
2只XXD的2814,用3S电11*5硬桨,合计大概有2.5kg-2.6kg拉力,可飞3kg慢速机或2.5kg高速机,由于负载小,每台最大拉力2kg才出力1.25kg-1.3kg,2只3S电几乎可全油门飞5分半分钟,或是高速机平飞12分钟-慢速机平飞15分钟,
对于XXD的2814 KV1000,最大拉力2kg,正常用拉力1.6kg,经常用大油门拉力1.25kg-1.3kg

对于DYS 2217 KV880,用1147桨得1400克以上的净拉力,我还是表示怀疑,目前国内2217 KV880级拉力最大的朗宇2216  KV:880 ,用1147桨12  V  时只有1140  克拉力,是否你那个DYS 2217 是KV1200的?2217 KV1200拉力有1400克以上,或是否你用的是钩称挂在飞机尾上称的,那个钩称不太准,我用的是这种5KG台称,最大称量5000克/精度1克
以下是朗宇自己发的数据
规格:朗宇2216     KV:880 重量:67G
测试数据:
`测试桨(in)        电压(V)        负载电流(A)        拉力(G)        力效(G/W)
1147                  10              13.5                870              6yue4ri4
1147                  11               16                 1050             5.96
1147                  12               18                 1140             5.27
1047                  10               11                  760              6.90
1047                  11              12.5                 920             6.69
1047                  12              14.5                1050            6.03

最大称量5000克

网友:
我也是用5KG量程的电子称,用吹称法测的,也许是误差吧。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这个2217出不到1.4KG 的拉力。

无刷马达对比

网友:
不同桨型的桨差别很大,不应该在相同条件下对比的,呵呵。KV880这样的低转速电机,3S电池下确实是减速桨效率高,拉力大。但是标称拉力能到1.5kg的2216 kV1250,配减速桨虽然拉力确实大,但是电流也非常大,效率并不高了。HD8060和APC E系列直驱桨更适合较高的转速,而1047,1147这类减速桨的应用转速最好是不要超过7000转。另外,在地面纯测试力效,大螺距桨非常吃亏,在空中具有一定速度的时候,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楼主:
回河马PRS
我的电机一家

楼主:
回绿头
"......在地面纯测试力效,大螺距桨非常吃亏,在空中具有一定速度的时候,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确实是这样,大螺距桨要飞高速机,在空中具有一定速度的时候,力效有改变
小螺距桨要飞低速机,因为低速,接近地面纯测试力效,所以小螺距桨要飞低速机力效最高,小螺距桨飞高速反而要一直用大油门费电

网友:
都是专业人士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河马PRS
我的电机一家

学习了!
看来不止我一个喜欢晒电机。。。我也是大大小小十多个了

摆上那几架飞机,目的在于晒机上的马达。。。
凤凰号飞翼上的是花牌2221-KV2010(6S),另两架机上的是小马达

网友:
吹称法的误差比较大,LZ可以做个拉力测试平台。

楼主:
Sampson

吹称法与拉力法测试有一定的误差,我的是推称法;目前是推称法测试大拉力法测试拉力0.9%-4%

以下是朗宇自己的拉力法测数据

规格:朗宇2216     KV:880 重量:67G
测试数据:
`测试桨(in)        电压(V)        爱负载电流(A)        拉力(G)        力效(G/W)
1147                  10              13.5               870            6-44
1147                  11               16                1050           5.96
1147                  12               18                1140           5.27
1047                  10               11                760            6.90
1047                  11              12.5               920            6.69
1047                  12              14.5               1050           6.03

我的推力吹称法数据
朗宇X2216   KV880 重量:67G
测试数据:

`
测试桨(in)    仿APC8040   油桨
9X4   1047        1147       1138
电压(V)         11.5-11.8   11.5-11.8   11.5-11.8 11.5-11.8  11.5-11.8

最大拉力()        560       600             1090        1150       1120
最大拉力时功率(W)92     118              218            229        188
最大拉力时力效(G/W6.09 5.08    5.00           5.02       5.96

其中朗宇2216 KV880拉力法1047桨在12V,拉力1050 ,我的推称法1047桨在11.8V,拉力1090 ,我的推称法大4%,拉力法1147桨在12V,拉力1140 ,我的推称法1147桨在11.8V,拉力1150 ,我的推称法大0.9%,靠虑到朗宇自己的拉力法测试在12V,而我的推称法测试在11.8V,应该朗宇测试动力大些,但是朗宇测试时间长发热,动力减小,两者抵消,还是取推称法测试大拉力法测试0.9%-4%拉力为妥,这就是为什么后推的飞机飞行效率更高的原因,比如翼龙,天行者等

网友:
感谢 各位的无私奉献

同时建议各位 加上 通电时间 ,因为各位已经发现 长时间运行 拉大会下降

楼主:
我的全油门二十几秒就烫手停机了

网友:
这个好啊  要保留

网友A(2011-12-07):
XXD2217 950KV 支持4S电池吗?

XXD2217 950KV 支持4S电池吗?3S及4S(如果可以)下,配合多少尺寸浆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2217 950KV 支持4S电池吗?3S及4S(如果可以)下,配合多少尺寸浆比较合适。

支持4S电,用过8X4 APC,其它没试过

网友:
还是喜欢固朗~~

网友:
以后选电机可以过来参考参考

网友(2012-06-05):
力效是什么?越大越好吗

楼主:
越大越好,一般同功率时低速桨比高速桨力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