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木工修边机做了一个 动刀头(风铣)

楼主(2011-08-06):
修边机在淘宝上买的, 金属外壳 480W  噪音相当与普通电钻. 花费银两 101.00元

抱箍是垃圾洞里找的63缸径亚德克气缸(尾料),镗孔到64.5mm,配合修边机外径.

做了6个架高圆柱和一个7.5mm厚的底板.6个6mm*45螺丝进行连接.

未来不准备安装在刀架上使用,而是直接固定在中拖板上使用,倾斜角度放置(30度和27.5度)配合60度和55度螺纹.

目的是完成小零件 铣丝牙 铣等边 局部磨削 ...工作.

修边机通用6.35直径的木工铣刀, 很多是带钨钢刀头,铣金属没有问题.买来自己改磨成需要的形式,很便宜.

网友:
看似很强大啊

网友:
来几张实战的图,再配说明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是装在刀架上,也不能调整高度,所以适用性很差啊,关键一定要Z轴调整高低与Y轴向转动,这两个是基本要求

网友:
木工铣轴承跳动比较大,精度一般般,转速高噪音大,名副其实的“疯铣”

网友:
3万多转啊,削金属有点难。

网友:
噪音大的受不了

网友:
身子骨单薄了一点,适合装金钢砂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达到3万多转时就会知道削金属还是不那么困难的,但是主轴承还是会急剧发热的。

楼主:
楼上各位,看帖认真点好伐...

小车床加动刀,只能要求小体积,易改装,功率越大越好(通过降低电压来满足功率下限.可以减轻噪音,保留功率余量).
修边机是木工用的野蛮机器.强硬度可以的.颈部使用的是15mm轴径的轴承.轴没有晃动的,等同电钻.
干削45钢的声音接近1000w吸尘器(不会超过).不算恐怖吧?
使用刀具的刀尖回转直径不超过12.5mm(1/2),高速低给进切削没有什么问题.
刀尖同车刀一样高低,没必要调整高低.单独安装,形同双工,比装在刀架上强硬和干涉少.

工具都有局限性,有用才会去做,再说便宜啊!才100元. 到底效果如何,你花100元和一些时间就知道啦,瞎子摸象就没意思拉...小白鼠大家做才好玩哦.

网友:
现在的机床上的切削刃具已经普及细晶粒甚至超细晶粒硬质合金材料。所以3万转的转速对于这类材料有很强的优势,另外就是各种化学物理气相沉淀涂层可以大大增加刀具的使用寿命,所以超高速切削已经可以算是今天的切削方式,并不是未来的切削方式了。所以我说楼主的这个修边机只要轴承承受得住高速载荷,配上合适的硬质合金刃具切削金属困难不大的。

超细晶粒硬质合金材料  硬质合金材料,特别是一种超细晶粒硬质合金材料。超细晶粒硬质合金材料由超细晶粒碳化钨即0.5μm的WC、金属钴Co、碳化钒VC和碳化铬Cr3C2组成,其各组分之间的重量百分比为:WC∶Co∶VC∶Cr3C2等于90~ 92.5∶7~9∶0.1~0.5∶0.3~0.7。该材料既具有很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能,同时又具有很高的强度和韧性。   【 权利要求 】 一种超细晶粒硬质合金材料,其特征在于超细晶粒硬质合金材料由超细晶粒碳化钨即粒度为0.4~0.6μm的WC、金属钴Co、碳化钒VC和碳化铬Cr3C2 组成,其各组分之间的重量百分比为:WC∶Co∶VC∶Cr3C2等于90~92.5∶7~ 9∶0.1~0.5∶0.3~0.7。

网友:
造型有点科幻感

网友:
看着够扎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