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pro 调整总螺距 循环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飞机装好,刚有时间调整电子设备,期间遇到些问题基本解决,但还有若干纠结的地方,望高手们指教

1,把所有球头全部装到外孔,升降舵球头会干涉主轴座,咋办
2,十字盘,中立点 等这些都调整好了,搞循环螺距和总螺距的时候, 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分别是 +12 -10  怎么调两个都不一样, 换成v8调 同样遇到此类问题, 正负始终无法对应,而且在v8的时候 调整要超出推荐数值很多才能 使总螺距和循环螺距稍微靠谱一点

以上两点求解。

看到铁汉出的视频用的rc logger,自己也搞了一个,感觉没有使用 传统的尺舒服,而且两把尺 目测加比较, 相差数值也不少 。同时求解,这东西杂用

网友:
晕,肯定数字尺好用呀
靠尾管对零了乜嘢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零度

网友:
不如呆尺好用

网友:
电子的我也买了个,感觉没传统好用!

网友:
正准备买电子螺距尺呢

网友:
我也在用电子螺距尺,太好用了,用前记得校准。我是以尾管来做相对零度的。

网友:
有个问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在最大升降和副翼最大时球头会打到舵机!有时会把球头扣会蹦掉!也就是说你把副翼达到最左升降打到最上!

网友:
标题

还有就是安亚拓说明书调好舵机拉杆会发现0螺距时混控臂不是90°垂直!最后发现600pro的主轴是550的。大家看看有没有我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说的问题 我们这也全部遇到, 副翼和螺距的球头干涉问题,需要把球头全部装在外孔才行, 但是升降装外孔就会被主轴座干涉, 混孔臂不是平的 大家都一样,但是你遇没遇到  正负差很大的问题?

网友:
标题

遇到了!而且升降螺距也有误差!马上亚拓要搞会诊了!大家带者600pro找他去!这机器有更多不成熟的地方!

网友:
说明书有注明,摇臂装外孔

网友:
我摇臂装内孔,不然V8很难调出来。

网友:
我的最早的说明书书上写的是内孔!新版说明书改过了!

网友:
图上画的是外孔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张照片看看,刚刚检查了下我的飞机,副翼跟螺距如果装内孔,如果总距跟循环距调大了的确会跟舵机干涉,但是升降貌似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跟主轴干涉。

网友:
1,把所有球头全部装到外孔,升降舵球头会干涉主轴座。
2,十字盘,中立点 等这些都调整好了,搞循环螺距和总螺距的时候, 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分别是 +12 -10  怎么调两个都不一样。
我是600E PRO美式旋翼头版本,上述两个问题我也同样遇到。问题都没有解决,现在就这么飞着。等亚拓健诊活动去让厂家看看。

网友:
没办法,减小 Swash AFR 避免干涉舵机架

网友:
电子螺距尺我也买了  现在还是用传统的

网友:
咦,我怎么没出这问题,我三个舵机摇臂都是装内孔,总距±12°,周期变距±9°。飞得好好的啊

网友C:
三个舵机摇臂都是装外孔,总距±12°,周期变距±12°。无干涉。750模式4,飞得好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舵机摇臂都是装外孔,总距±12°,周期变距±12°。无干涉。750模式4,飞得好好的啊

你的是EPO吧? 楼主是EFL 我的也是EFL 调整循环螺距时,只能调整到+9 -12度。因为新手,不需要那么高,勉强被我调整到+-7度。而且在测试时,发现升降,副翼有交感,打升降时,影响到副翼,打副翼时,影响升降。不知道该怎么调整了,还请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