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磨电机主轴问题?轴承内圈涂轴承胶有效吗?

楼主(2011-08-06):
我的 430X 主轴被磨细了一圈,
请问如何解决磨
电机
主轴问题?
轴承内圈涂轴承胶有效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有效,且本应该有。

网友B:
就两个字:有效!

网友C:
你试试就知道有没有效果了,但我在别的电机上试过,完全不起作用,几十个起落后还是磨损得很历害~

网友:
我涂的软胶,像粘的牢那种,效果不错

网友D:
这种情况都是电机设计者的脑残,,本该是过渡配合搞成间隙配合了,那要轴承还有什么用,,要是电机受点潮什么的,轴承不畅,大家看看转的时候啊,轴承跟本不转,,,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