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显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1-08-06):
DSX7显示电压不正常。 最近一段时间发现DSX7
电池
充满电后显示电压是16.5V,而自动关机时显示电压是11.2V。但是用万用表量电压却又是正常的,用的原配电池,工程菜单除了刚买回来换手以后再也没进过!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再进工程菜单里能校准吗?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只要能用就行。

楼主:
大大们不知吗

网友C:
你是不是在工程模式里改东西了?我昨天进了工程模式发现最后一项是设置报警电压的,那下面还有一行电压貌似是校准的?我不知道哦…你可以看看是不是

楼主:
怎样进入啊

网友D:
DSX7显示电压不正常我也有的,在工程模式中能够修正当前值,但是电池电压再继续下降,又会有误差的,因此最好校正好报警关断电压比较有意义。

楼主:
我换了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