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与气动中心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6):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当模型飞机的重心偏前时,飞机飞行时老掉头。
想通过改变飞机的水平尾翼面积的方法来调整。
查阅有关资料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1.减小水平尾翼面积。
水平尾翼面积的减少能使飞机的空气气动中心前移,从而使气动中心与重心垂线重合。
2.增加水平尾翼面积。
在重心靠前的情况下,水平尾翼会产生负升力,有一个抬头力矩使飞机抬头。增大面积能增加负升力,从而让飞机不掉头。
那么请问是应该增加水平尾翼面积还是减少呢?

网友A:
用方案一肯定会死的很惨。
其实配平重心才是最方便有效的。

网友B:
何必一定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网友C:
头重了给尾部配点重不好么?

网友D:
顶楼上,你直接配点重吧

网友E:
掉头的话 升降舵微调到一点升舵 就会稳定多了 也不知道时转弯掉还是油门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