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爆!自螺旋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1-08-06):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HzaA9lI1k0/
只推油门,飞起来50cm就自螺旋,这飞机才飞了6次,有3块电板。求达人指点调校。。

网友:
中山熊无敌啊。

网友:
神马飞机?锁尾无力?

网友:
手机看不到……

网友A:
检查尾舵机及尾变距系统,检查陀螺仪,不行换陀螺仪。

网友:
http://www.tudou.com/v/NHzaA9lI1k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舵机及尾变距系统,检查陀螺仪,不行换陀螺仪。

网友:
配置。。。。起飞瞬间尾巴都锁不住还是果断收油。。。。起来就要炸!

网友:
额  看16秒得视频 要先看13秒得广告~~~~~~~~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鸟哥回来了

网友:
尾电机不行了吧

网友:
啥子机型,尾巴的配置楼主也不说说,上两张照片,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