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很小很小

楼主(2011-08-06):
一直飞固想搞个lama玩玩,不过连lama的结构都不清楚。已经有个天8了,配飞梦的2.4g套装,能不能买个lama不要用原厂的控,用天8控制

网友:
好像不行的

引用 楼主:
一直飞固想搞个lama玩玩,不过连lama的结构都不清楚。已经有个天8了,配飞梦的2.4g套装,能不能买个lama不要用原厂的控,用天8控制

不知道天8有专门配双旋翼的电子版吗?或者哪里有‘独立’组件的双旋翼电子版可以配天8。
2.4G一般情况下各个公司的产品是不通用的,除非两家公司有合作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飞固想搞个lama玩玩,不过连lama的结构都不清楚。已经有个天8了,配飞梦的2.4g套装,能不能买个lama不要用原厂的控,用天8控制
大LAMA可以,大LAMA的接收机与三合一是分开的,直接把接收机换成飞梦四通就行,如果要用六通接收,得向厂家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飞固想搞个lama玩玩,不过连lama的结构都不清楚。已经有个天8了,配飞梦的2.4g套装,能不能买个lama不要用原厂的控,用天8控制
如果买ESKY的LAMA完全可以,可用飞梦四通接收直接换下大LAMA的接收或小LAMA的接收板。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