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款控可以看到飞机飞行状态

楼主(2011-08-06):
是指像
模拟器
一样,可以看到飞行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这样就不怕看不清了. 或者用数据表明飞行姿态的

网友A:
当然有,只是不晓得你是否舍得买。

网友B:
就算买,看你舍不舍得用了

网友C:
就算用.也不确定你舍不舍得看了
LX继续.

网友D:
就算能看,你舍不舍得炸

网友E:
有可以双向传输的控和接收机, ’“像模拟器一样,可以看到飞行在空中的飞行姿态”‘ 的不清楚

网友:
再遥控个航拍机跟随~~~~~~~~~

网友F:
要可靠的好像也只有ACE VIEW了吧,不贵,3w多点

网友G:
无人机控制台基本都可以!但已经不是遥控器了

楼主:
图像的看来不现实....... 那有没有数据神马的?来反映飞行姿态的

网友H:
可以有 没问题 这样的16通遥控设备1000块一套 LZ舍得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