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箱的连杆怎么能套上这样的轮胎?

楼主(2011-08-06):
   谁有办法?或者要怎么改装

网友:
轮毂拆掉,重新做一个,然后用刚性的联轴器。
或者直接做个内径和现有轮毂里的的那个圆柱配合的比较好的套筒,找分度盘切出配和现有轮毂里三条加强筋的槽,
套装,为放松可用环氧胶粘死,套筒另一端按照齿轮箱输出轴的尺寸做配合打侧孔上顶丝。

网友:
标题

改波箱轴就可以了,伸出波箱外的加工一下,能和轮子紧密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要改什么啊  ???

网友:
看样子是要搞擂台机器人?

网友:
做个联轴器,轮毂是塑料的话最好把轮毂换成金属的

网友:
做车子,如果不想大改的话那就用同步轮。。用皮带做动力传输。。找合适的内径。。就不知道楼主想D个什么。。

网友:
最简单应该就是把轮子钻穿一个3mm的对穿孔,塞一个M3的长螺丝,上紧螺丝。但路面阻力太大可能会打滑,需要改一下轮子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