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请教一下FPV的一些事和术语,望玩过的朋友解答一下

楼主(2011-08-06):
问题一:什么是OSD,一套完整的OSD包含什么?作用是什么?安上GPS是不是可以自动控制飞机回来呢。
问题二:有了OSD还要5.8G或1.2G图像传输系统么(我的控是2.4G)
问题三:是不是图像传输只是用来监控飞机状态,用来录像效果好么,如果效果不好是不是飞机上另安一个录像的设计,图传只是用来看飞机的状态?
问题四:2.4G的控在不外加功率放大设备的情况下可以飞多远呢,我的是天7,据说地面测试是800米,空中能达到多少呢,是不是真的和2.4G的图传有干扰么?2.4G的不是
              自动跳频的么
问题五:看很多飞机安了陀螺仪是必须安的么?

以上是我想到的问题,希望有人给予解答,谢谢,如有未想到的请提出,现在我刚刚用MIni DV 在视线内航拍,感觉效果还行,用的是AX做载机,就是不敢飞远,因为看不清楚姿态

网友:
希望继续潜水

网友A:
我也是FPV新手,今天下午才第一次看,回答错的,希望老鸟纠正.

楼主太懒!以后自己查,我回答是想复习一下,哈哈哈!

问题一:什么是OSD,一套完整的OSD包含什么?作用是什么?安上GPS是不是可以自动控制飞机回来呢。

1、OSD:视频叠加,显示各种数据:如高度,电压等,最便宜的是EASY OSD 550

2、安上GPS 可以自动控制飞机回来(好像要设置)

问题二:有了OSD还要5.8G或1.2G图像传输系统么(我的控是2.4G)

1、要。

2、图像传输系统有至少4-5个频可以选。你是2.4的,就不要选1.2的图传,会倍频、葛优干扰(有干扰)

问题三:是不是图像传输只是用来监控飞机状态,用来录像效果好么,如果效果不好是不是飞机上另安一个录像的设计,图传只是用来看飞机的状态?

答:用脑子一想就知道了!如不能同时录制,这板块那么多老鸟的视频是怎么来的呢???
           采集卡(以笔记本作为观察屏幕)的话用软件(会声会影)录制
           屏幕(笔记本以外)就用DVR录制

问题四:2.4G的控在不外加功率放大设备的情况下可以飞多远呢,我的是天7,据说地面测试是800米,空中能达到多少呢,是不是真的和2.4G的图传有干扰么?2.4G的不是自动跳频的么

1、距离问题影响因素多,我估计一般在700米比较安全吧?问题是:容易飞丢!早超出视距了,除非GPS自动返回。

2、是不是真的和2.4G的图传有干扰么?

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二第2小问重复。不予回答了

3、2.4G的不是自动跳频的么

  这个我也想问。是不是这个思路:有干扰可能,几率多大?不知道,随机(概率问题??)

问题五:看很多飞机安了陀螺仪是必须安的么?

应该不是必须的。

我追问:陀螺仪作用就是观察飞行姿态的吧?

回答的不好,老鸟你一言、我一语的补充啊!整个基础版出来,以后好备查!

谢谢!

网友:
我去!! 发现自己是04年12月注册的!

时间过得真快啊!!7年了!依然七夕单身!!

不是一个惨字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FPV新手,今天下午才第一次看,回答错的,希望老鸟纠正.

楼主太懒!以后自己查,我回答是想复习一下,哈哈哈!

问题一:什么是OSD,一套完整的OSD包含什么?作用是什么?安上GPS是不是可以自动控制飞机回来呢。

1、OSD:视频叠加,显示各种数据:如高度,电压等,最便宜的是EASY OSD 550
错,最便宜的只要200多一点

2、安上GPS 可以自动控制飞机回来(好像要设置)
错,没GPS就没有速度高度方位等数据,所以OSD都有GPS,但并不代表能自动返航,能返航的需要OSD主板支持,当然价格也更贵

...
还是那句话,自己通过潜水学回来的东西,很久都不会忘,这样问到的东西,隔几天不用就忘了

网友:
哦,这样...

忽视了,有些东西,逻辑判断一下可以得出结论的。

网友:
不能急 一天解决一个问题 自己查

网友: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