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BELL改的准V120D01

楼主(2011-08-06):
算上今天  已经连续5天再也没炸过机了    调好了之后 也可以脱控5秒左右了
为了安全 还是把练习架底座装起的(先前炸坏了2副脚架后 老老实实安全第一)
2433V接收机买来安上 就没调过上面的旋钮
垂直定向板和尾翼用了V120D01的   感觉比4#6BELL的锁尾强些

买了个外转子  150买的  多少KV的不知   是要比原配的内转子暴不少  但是灰上10多分钟悬停后 电机电调还是蛮热的

玩到家中能够悬停不炸鸡  代价是: 2副脚架 1个副翼舵机
买的V120D01的主桨用过2次就不再用了  感觉它的桨面比4#6BELL的宽 随之打舵要稍大些才能控住  不像4#6BELL的/以小舵量就能很好的控住灰机了

我给4#6BELL改成的准120D01的总结是          好飞好控耐摔      也许它是华科尔最值得入手的室内灰机了

中看的小鸡鸡

中看的小鸡鸡

运气好/头罩至今完好无损

运气好/头罩至今完好无损

接收机还是用了绑线

接收机还是用了绑线

家里玩的地方4平米见方的区域

家里玩的地方4平米见方的区域

楼主:
由于夫人不会用摄像机  再说我也上传不来视频

所以没法上视频   只能用照片代替了     悬停非常稳 不抖不震也不飘(很遗憾/没法眼见为实了)

网友:
我也在等配件改,目标是小风飞室外

网友:
主要目的是捞分:

楼主:
LS的 为虾米

明明是M120D01

却偏偏要装个V120D02的机头罩泥?

网友A:
我看入了4#6 BELL这类机子的,没几个不改D01了。。。。
反正我觉得4#6BELL不太耐玩,很快就上手了,然后就觉得这鸡鸡吃起来没啥味道。。。。。
改了后,味道一下子新鲜起来,回味也很久。。。。。。哈哈
不过,现在我又开始觉得120D01室外玩还是太小了,地方大点的话,飞远了看不清楚姿态了。所以,考虑坛子里收个V200D01呢。单机就够了,控省下!

网友:
谁能做一个适合这鸡鸡的仿真壳就爽了。我真有这个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入了4#6 BELL这类机子的,没几个不改D01了。。。。
反正我觉得4#6BELL不太耐玩,很快就上手了,然后就觉得这鸡鸡吃起来没啥味道。。。。。
改了后,味道一下子新鲜起来,回味也很久。。。。。。哈哈
不过,现 ...

其实室外飞V200还是小了点

我在收UFLYS

网友:
问下lz...你那外转子电机在哪里买的?

楼主:
在浙商那里  TAOBAO里卖华科尔的东东那家  浙江平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LS的 为虾米

明明是M120D01

却偏偏要装个V120D02的机头罩泥?

看清楚啊是加装了侧板的V120D02哦!不是M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啊是加装了侧板的V120D02哦!不是M120

请告知  这么装
需要买的东西是那些?
我也去弄弄  3Q

网友:
改得好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告知  这么装
需要买的东西是那些?
我也去弄弄  3Q

侧板是我做的强化版的M120的侧板的废品(由于螺丝孔设计失误,导致整版不能用了)!没想到装到120d02上很合适!其他只需要买一付M120的机身连接件就好!
如果想强化到位建议尾支撑杆也换成粗一号的M120的即可!

现在的机身强度大大增加,重量增加了9g左右,基本可以接受!

网友:
哦 脚架估计也得买一副M120的,那个毕竟比V120的坚固些!

网友C:
确实中看,但是不中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个改装清单和教程么?
本人也是4#6S,如此该需要换整体主旋翼,尾翼只换叶片,2433V接收机?
机架主体是换得4g6的那个3号吗?外转子直接换得没换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中看,但是不中用
4#6系列算不错的了 比较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板是我做的强化版的M120的侧板的废品(由于螺丝孔设计失误,导致整版不能用了)!没想到装到120d02上很合适!其他只需要买一付M120的机身连接件就好!
如果想强化到位建议尾支撑杆也换成粗一号的M120的即可!
...

多谢、回头去买套一劳永逸。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个改装清单和教程么?
本人也是4#6S,如此该需要换整体主旋翼,尾翼只换叶片,2433V接收机?
机架主体是换得4g6的那个3号吗?外转子直接换得没换电调?

就换个接收机

外转子很小的/啥机身都能装上去 电调直接用

最主要的就是 去买套华科尔的拔齿器  然后用华科尔的原装电机齿

如果想再暴力一点就去买4G6的3#机身  和V120D05的外转子电机(它自带18T的齿) 就是电池有点受不了

网友B:
m120原装的不能用的 太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20原装的不能用的 太薄

原装的啥不能用的?

网友:
又薄又贵!根本起不到强化的作用!
0.1mm的碳纤怎么比1mm的碳纤板啊!

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是做错了才合适V120了!

网友D:
[如果想再暴力一点就去买4G6的3#机身  和V120D05的外转子电机(它自带18T的齿) 就是电池有点受不了quote]原帖由 魔羯座-修罗 于 2011-8-8 17:28 发表
如果想再暴力一点就去买4G6的3#机身  和V120D05的外转子电机(它自带18T的齿) 就是电池有点受不了

换V120D05的外转子电机可以直接配合4#6的电调吗,就用电机自带的18T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再暴力一点就去买4G6的3#机身  和V120D05的外转子电机(它自带18T的齿) 就是电池有点受不了quote]原帖由 魔羯座-修罗 于 2011-8-8 17:28 发表
如果想再暴力一 ...

V120D0X的电调都是一样的
但是用它自带18T的齿比较暴  飞一电下来 电调比较烫

网友:
但是看参数4#6S的电调是10A的,V120D0#的是20A的,区别没关系吗?
还有如果18T的齿比较暴,改哪个比较好?用14的或者16的?

网友(2011-10-20):
 改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