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内转用上了。有图有真相,求教,猎豹这种电机能否用在450上?

楼主(2011-08-07):
如下图,猎豹 4级内转无刷电机 金豹 LBP2850系列 kv值3520
这种电机有没有人用过呢?在电直上,看价格也不便,因为一直在找震动小一点的电机,所以选择了内转子,因为外转子,只单端固定,想来震动肯定比内转子要大(内转上下两端都有轴承固定的,外转就上面一个轴承固定吊在定子上...)
在网上找到这种电机,价格对我等没米之人来说也算不菲了,三百来块一个电机。。。。想在网上找这种电机公司网站之类的信息,居然找不到,不知道谁用过或者了解这种电机的,请指教一二,谢谢.
另外,这种电机,看KV数,用在450上也算比较合适,但不知道会不会存在其它问题,如果有人在450上用过这种电机,说说效果如何呢?谢谢

图片上是3720KV,还有一种3520的,我找的是后者,外观一样
还有,这个四级,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选定的这款电机,请大家给意见,谢谢

选定的这款电机,请大家给意见,谢谢

网友:
扭力能比2极的大点,,呵呵

网友:
那还不如用450专用的电机,便宜的几十块就搞定了

网友:
这是固定翼涵道和竞速机或者车用的电机,用在直机上当然也可以,他的负载转速会较同KV外转电机更低,同时内转电机在相同转速相同负载下的电流会比外转更低,LZ应该选择4000KV左右配上13T会比较合适。

网友:
多是用来改短途卡的,扭力要比直机的大。

网友:
车用的吧

网友:
不建议,买个直机专用马达更便宜

网友A:
LZ你该仔细研究一下外转无刷 不是你说的那样只有上端一个轴承 其实也是上下两个轴承的 哎

网友:
内转子无刷电机毫无疑问的可以用在直机上。早期的小型电直比如Zoom 400一类从有刷过渡到无刷的过程,使用的基本上都是B2040级别或者B2030级别的内转子电机。亚拓最早的塑料版450X和450S,标配的420L/420LF等电机也是内转子电机。不过,内转子电机和外转子电机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重量太大,使得功率重量比偏低。另外,生产工艺比较复杂,因为漆包线需要绕在环形的定子铁芯上。所以,当今的固定翼和直机上较少使用了。但是,由于其高速性能和调速特性远好于外转子电机,对这些方面要求较高的场合,比如车船模型,以及涵道风扇中,还有很广泛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你该仔细研究一下外转无刷 不是你说的那样只有上端一个轴承 其实也是上下两个轴承的 哎

外转子电机确实也有两个轴承,但是转子和轴的连接只有一个点,确实使人容易产生不安全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电机确实也有两个轴承,但是转子和轴的连接只有一个点,确实使人容易产生不安全的感觉。

那只是感觉而已,实际负载受力是一样的。而且LZ还不知道无刷也是两个轴承

楼主:
确定了这款电机,二极的,4370KV,比四级的便宜一点点,两百有找,最大电流也符合我现在好盈四十安的电调,他参数上最大46安,这样不用换现在的电调,500W的功率.配我现在13t的齿轮,应该差不多,多谢各位给的意见.如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问题,请帮忙提出,谢谢了.图片跟贴好像发不了,就加要顶楼里后面吧

网友:
那就用430xl

网友:
4极的效率高 发热小 扭力大 线性好,反正就是各种好

网友:
标题

主流就是外转,是有它的理由的…你知道阳台侠吗…他的机子调得非常好,你觉得振动大吗?他都是用的外转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了这款电机,二极的,4370KV,比四级的便宜一点点,两百有找,最大电流也符合我现在好盈四十安的电调,他参数上最大46安,这样不用换现在的电调,500W的功率.配我现在13t的齿轮,应该差不多,多谢各位给的意见.如果大家觉得 ...

也许kV过高了一些,不过内转子电机通常特性都偏软,两极电机扭力尤其小,是否过载倒很难说了。既然价钱差别不大,建议还是用4极的,扭力和动力的平稳程度都比两极的有优势。另外,因为内转子电机不常用,很难有经验数据,最好多准备几颗小齿轮,一边试飞一边寻找最合适的组合。祝爽飞,别忘了上飞行报告。

网友:
小心磁钢憋在里面过热退磁

网友:
有高比例齿轮可以用~~

楼主:
用上了,内转转起来很安静,可以减少jj一半以上的震动,外转拿手里震得手麻,就是温度摸着有点让人担心,我用的豹子2845的4级的4000多KV的那款。就是轴要磨磨,电机空转,锉刀温柔的靠上去,一会就变三毫米的轴了。呵呵。

网友C:
祝楼主爽飞,别忘了分享心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