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C的大油门时有问题,请天地飞MM进来下!

楼主(2011-08-07):
我的天6C(72M),昨天和原装的天六6通接收在地面测试,发现油门加到一半以上就会有断续的情况:就是电机转动时快时慢的,好像一会收油门,一会推油门似地。
但是和另外的杂牌4通配合,就没有这个问题,可以一直加到全油门都没有断续的情况。换过发射和接收的晶体了,一样无效。这是不是接收的问题啊,怎么返厂处理呢?

我的配置:
天6C
XXD 2217 + 好盈 40A + 9050桨

网友A:
电调和新接收机一起用时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你没设置吧?看电调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新接收机一起用时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你没设置吧?看电调的说明书

谢谢您的提醒。我刚也想到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找了帖子把油门行程重新调好了。但是还是在大油门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同样的动力配置(电机+电调+电池+桨),怎么在另外一个4通道的杂牌接收上就可以,在天地飞的接收上就不行能?百思不得其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