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的标准版和竞速版电池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2011-08-07):
标准 竞速 两个版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两块
电池
使用的时间一样吗?

网友A:
我也不知,同问一下!竞技牌要贵一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标准版是用普通材料,而竞技版是使用进口材料制造的,竞技版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容易大肚子,重量稍重些,推荐使用,个人感觉性价比还可以吧,以上也是从花牌官方得到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其他同学指正

网友C:
个人分析 一个A芯一个B芯不同等级,也可能是C数 或是容量不够

网友D:
标准版的, 采用国产电芯。 优点: 价格便宜,适合初学和固定翼。缺点,放电尚可。相对竞技版的,鼓胀率要高!
竞技R 版的,采用进口材料的电芯, 优点,放电稳定,循环寿命长。 鼓胀率非常低。 缺点,价格稍贵。
一份价格一份货。按需购买。
备注:
我们从不用B 品电芯。
如果使用B 品电池, 价格可以比现在便宜一半。仍然有利润。
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只能说这些!

网友E:
老高出马解答了

网友F:
花牌赶快做一点B品的吧,价格是关键,用来悬停没关系

网友G:
能飞就行

网友H:
※ 看 帖 要 顶 帖 ※

网友I:
动力跟放电不同

网友:
R系列30C的我有一块,怀孕了,正准备返厂呢,我就不相信了,进口电芯鼓胀率低?我就碰到一块了,=下上图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老高好像没说“进口电芯”哦....

网友L:
“进口材料”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