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高手 理化高手 来 好多情况

楼主(2011-08-07):
今天带了两位模友外出飞  26cc
一开始调试发动机情况还好,转速最大有1.1万左右  四千转磨了小半箱油     这时发动机有间歇的咳嗽  大概每隔两三秒钟咳一下(大油门情况好一点)
然后我画蛇添足地喷了一下化油器清洗剂     再着  发动机转速就下去了   咳嗽也大   我又开始调油针(dle30)   越调越不咋的
再后来居然油门收至怠速直接熄火
(又加了一箱油,)发现原来油箱里的油变黑了(润滑油是蓝色)  有发现后加的油里有塑料杂质    于是抽出  换了原来的油
再启动 居然转速死活都赖在3500—4500  怠速熄火  大油门速度加不上去  (油针从富油调到贫铀又跳到富油  丝毫没效果)

是不是化油器坏了呀,我很急,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在线等

楼主:
就是这个清洗剂(最左边的红瓶子)
o(︶︿︶)o 唉

网友:
26CC,好大个呀,是用什么油的,
清洗剂一般不什么使用时直接用,而是飞过一段时间后再把引擎分解进行清洗再进行组装。
应刻是清先剂还没有干净造成,富油点进行磨合,两箱油后再减油进行小动作停悬,再两箱油后减油针,每次下要减太多后估计就差不多了
以上为个人关点,以前在车模上使用过,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飞油直,

网友:
是化油器里有杂质,打开化油器裹面清洗.

网友:
化油器

我不是高手!化油器清洗剂这样用,发动机肯定熄火,我也曾经这样实践过。应当发动机、化油器分解以后清洗。

网友:
DLE可以上到一万一转啊,厉害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喷完要等完全挥发后再用发动机,不然会积碳.(注明不会积碳的可以用)
咳嗽有可能是化油器有垃圾了.

网友:
关心用什么桨能上到1.1W转?测速还是听声音得到的结论?
别磨车时间太短,拉缸了。。。。。正常情况下要磨车8小时的。

网友A:
咳嗽

咳嗽我感觉是 化油器的事情, 混合比不准确。 还有 我建议您还是把机油还了吧, 您用的美孚 2T 这款机油假的很多的。最好还是换了吧

楼主:
我机器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数错了油针的圈数,极度富油了。我用的18*10桨   1.1万是转速表测来的  误差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嗽我感觉是 化油器的事情, 混合比不准确。 还有 我建议您还是把机油还了吧, 您用的美孚 2T 这款机油假的很多的。最好还是换了吧

我的机油是淘宝上的   怎么辨真假呢? 谢谢

楼主:
顺便问一下   模拟器上的发动机 都有烟的  我的dle没有  正常?

楼主:
没人回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