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650-V4诞生记,T8FG相关设置

楼主(2011-08-07):
航拍深深吸引,6月份看到X650便为之心动,但得知新版650V即将上市,只好按捺激动的心情,于是开始等待。。。
终于在七夕把我的梦中情人给盼来了
下面就把这个迎娶的过程分享给大家

刚开始我的目前就是FUTABA的10C,行货配6208接收机的价格在3100左右。在和卖家闲谈中得知有个T8FG行货配6208价格在2700左右,于是又研究了一阵子T8FG。后来咨询了abin如果他会在这两个控中间选哪个,他说他会选T8FG。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就T8FG了。

因为走的是顺丰,所以一大早九点钟快递就来敲门,导致一天的精神都很萎靡。然后温柔的开苞,包装很简单

这样欣赏也挺好看的,但是照片上还是10C比较骚包,可惜没有见到过实物,不好比较

6208SB接收器。

看名字以为T8FG时候个八通道的控,其实在2.4G技术下支持再多的通道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角度看还蛮酷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有10C的侧面才有微调的拨杆,原来T8FG也有,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用这个拨杆来控制云台的俯仰了

选择电池容量时犯难了,我打算今后将TX100装到650V上,还要装个FPV发射器,算了下重量。机身-900g + TX100连电池-150g + 双轴云台-200g + FPV发射器-70g = 1320g。650V4的安全起飞重量是1600g,所以电池的重量只能选在300g左右。先入一块ACE 4000mah 3S 11.1V 30C的试试看吧,这样算下来还超重50g,不知道将来上了那么多设备飞行起来会怎样

话说好的充电器是电池的好保姆,在卖家的推荐下选了DUALSKY的N61e ,再配了个电源,共600元。玩航模可真烧钱啊!

楼主:
今年的七夕赶上了“梅花”的造访,外边一阵阵的暴雨,真担心快递公司不把650V送来。
650V到手后第一感觉就是盒子不大,外包装上还有一点点雨珠

撕掉烦人的外包装,650V的包装很有档次,看得出走的是国际化路线

一次性封条,搞的很专业

开箱,里面是两个神秘的小盒子和若干配件

把所有物件全部堆出来,满满一桌子的货

一会就要把这一堆零散的配件组装起来,稍感些许鸭梨

楼主:
组装费了不少时间,从中午一直到半夜才收工。期间还出去采购了一次工具。
装650V需要1.5mm和2mm的内六角螺丝刀,但是好像这批螺丝吃不上劲似的,用力拧紧的时候会滑。所以上螺丝胶是很有必要的。别看说明书就几张纸,对于新手还是比较费时的,但是按照说明书一步步组装就行了,不难。

我的天线固定方式,abin让我再把天线弄下去点,暂时没找到更合适的地方,等今后云台什么的全安好后再选择更好的位置吧

电调的盖板不太好容易安装,已有2个盖板在安装时各断了一只脚,但不影响稳固。安装完成后发现有一个电机有点倾斜,松掉杆子上的螺丝稍微调整下再拧紧基本就正了,我想稍微有一点倾斜,后期飞控也应该可以修正的吧

一开始的布线

后来在abin的指导下重新排线。电子罗盘安装到了姿态传感器上面,然后把所有线压低以免干扰罗盘工作

等各设备位置最终全部确定好后还得给电压报警器找个合适的位置,目前就先吊着吧

好了,基本算是完工了。只可惜“梅花”还没离开,还得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给我的650V处女航

楼主:
我的T8FG的液晶屏有一条线显示不出来,网上看到其他人也有这样的问题,看在不影响使用也就忍了,希望今后不会坏线越来越多。
玩650V需要把模式设置成固定翼模式,不然通道5就一直被占。

连上650V后发现所有摇杆都是反舵,所以得进入菜单设置反舵

把1-4全部设置成REV即可

这是我的按钮分配SG控制姿态,SE控制罗盘和Carefree,SH先预设给快门。这样就只剩下一个通道富余了,估计得留给云台控制了

网友:
你把楼全占了   楼主拍照技术不错、用的什么相机?

网友:
天线很讲究,90度分开,布线很干净。

网友:
强帖占位广告位招租,模型及其他广告均可,1小时广告费200元,联系方式:短消息

网友:
显示屏有问题应该找卖家换或退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说不清楚了! 有其网上买的 要是实体店当场试 有问题卖家啥话不说给换。

网友:
电压报警器别吊着很容易丢,找个细绳帮一下。

网友:
电子罗盘安装是很讲究的,请看这里: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5MDM1MTI0.html

网友:
标题

晕控有线还能接受,真不知道什么世道。如果天地飞有线你能接受吗?反正我的t8fg用半年了,没线。

网友:
新控就应该有个全新的样,不然花全新的钱买个有问题的控说不过去呀。

网友:
行货8FG有保啊,为啥不用呢

网友:
请看下楼

网友:
我的天线位置

网友(2012-08-29):
其他帖子图片都好了,这个帖子图片怎么变叉了?

网友:
还是没图片

网友:
怎么还是没有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啊!

楼上能看到图片?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
留着以后看

网友C(2012-12-13):
由于WKM必须油门零位才能悬停,每次都要打开监视界面看很烦,油门归零也要很轻微拔杆,我用T8FG的自定义混控设了个油门零位锁定,很好用。飞的时候相当于高度锁定功能,在进行刷锅或其它飞行动作的时候不会因为转头的时候无意中移动油门而造成轻微的上升或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WKM必须油门零位才能悬停,每次都要打开监视界面看很烦,油门归零也要很轻微拔杆,我用T8FG的自定义混控 ...

自定义混控设了个油门零位锁定,请教下这个怎么设置呀

网友:
帮顶,顺便问个跟楼上一样的问题,怎么设置

网友:
楼主的天线应该分开成90度,应为6208SB的天线是Diversity receiver, 天线需要成90度才能在不同飞行姿态下发挥最好的接收效果。

网友:
很简单的,再自定义混控功能里,用油门通道去控制油门通道,做相加,然后把主混控油门曲线倒过来,再设置一个硬件开关启动或关闭该混控,比如油门杆为30时,最后混控的结果是30+(-30)=0,油门就被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