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mah 3s 20c电池,测得电压差较大,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2011-08-07):
如题,
电池
使用后,用电显测得,no1 3.97,no2 3.83,no3 3.96,all 11.76
后来再放些电,测得3.79,3.61,3.77.
这样的电池正常吗,如果使用会导致其中一节过放吗

网友A:
呵呵,沙发。还没用过这么不平衡的电池,但细算一下最大电压差也不过0.15伏,放电后的降压差0.04伏,应该不至于导致单节过放损坏的。

网友B:
借个好点的充电器平衡下在用吧 久了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C:
 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D:
是充满后放电的么,有可能是电池本身不平,也有一种可能是充电器问题,我有个朋友用了一些不好的充电器,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E:
相差是有点大
找个好点充电器做几个循环,充电电流不要太大,0.5A试试有可能救回来。

楼主:
谢谢! ,看来问题不小啊

网友F:
楼主先不要担心,这种情况我宁可相信是电显的问题,简易电显误差往往极大。建议找个三位半以上精度的万用表,从平衡头重新测量一下各单体电压。

网友G:
平衡下在用吧!

网友H(2011-12-01):
3.61V肯定有问题啦!建议赶紧先平衡一下。多反复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