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池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11-08-07):
小弟想入手四轴 但是手上只有3S  1300毫安 25C的电池
请问普通2208 2212级别的4轴 一般电流有多大呢 能不能胜任
实在不行可以用两块并联吗

网友:
用2212马达的话可以并联的

网友A:
飞四轴2212电机的话最少2200ma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四轴2212电机的话最少2200ma电池
请问两块并联靠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块并联很危险,两个电池的电压不一样的情况下,并联会有很大的短路电流,会烧电源线,也会损伤电池

网友:
 我有什么电就用什么电。1500、1800、2200、4200、6000都用,最佳选择是2200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