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1-08-07):
用b6充 3.7v 800ma 22c的锂电。用多少电流充比较好?
放电的时候用放到多少电压比较好?
谢谢回复

网友A:
用0.4A充吧!
放到空载3.7以上!

网友B:
最大可以0.8A充

网友C:
标题
1C可以充吧?

网友D:
我有几块800mah的电池 飞50涵道的。
一般用4.2A充电。没有发现不良问题。

网友E:
这么大电流充也可以?

网友F:
有时间就小电流,没时间的话稍微大一点没关系的,反正电流越大,肯定是影响寿命的

网友G:
如果没有标可以5C快充,那就用0.5~1C电流充电,400~800mA电流。放电的话,如果是要测容量,小电流0.5A放电,截止电压3.0~3.3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