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摩一般跳动多少,适合做雕刻机主轴么?

楼主(2011-08-07):
电摩一般跳动多少,适合做雕刻机主轴么?有没有声音小点的?

网友:
修边机不错。。功率比较大,但缺点是噪音比较大,加个调速就完美了。。电摩不能长时间工作。。建议在论坛搜下“电磨”,看看前辈的经验。。我也在找合适的主轴。。

网友:
电摩跳动很大,不适合做雕刻机主轴的
如楼上所讲,电摩工作时间有限制的,我的山寨货,说明书上说一次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

网友A:
小机器38电机就能对付了,也不贵

大机器电磨也不行啊,还是水冷电主轴正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机器38电机就能对付了,也不贵

大机器电磨也不行啊,还是水冷电主轴正宗

现在38电机加夹头加变压器就得大300+接近400.
唉。。让我等穷人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