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凤凰120A电调定速设定一点问题

楼主(2011-08-07):
图片上黑框里的定速数值填进去后,傍边提示转数不对,如何填写是对呀,图片是借用,我的是中文版的

楼主:
我分别是填写的 1500  1900  2000

网友:
凤凰120最好别设定速
运气好的话就到台湾 美国一游了

网友:
这个电调很蛋疼哦

网友:
引用木易的话,玩涡喷和凤凰要带灭火器

网友:
过来学习 免得犯错

网友:
没啥难度的问题啊,先进Enter Motor/Gearing information里设置正确的齿比、马达Kv数、马达极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千红哥:我几经按图上的参数正确的输入KV,电压,极数,齿比,输入定数值的时候变成红色数字,旁边提示转数不对,能不能说细点,帮我解决这问题啊

网友:
请抓图来看看是如何设定的

网友:
变红了超出建议转速范围,但是仍然可以设定;
120hv亚托官方建议不使用定速,你看着办吧。

网友:
我现在 160  目前也开定速   跑的是曲线    一般 50% 一条线       3D  92% 一条线
目前700E V2  和 KASAMA 都是这样用  超过150个起落了  下来 电调温温的   电机到发热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