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样调,悬停最好用。

楼主(2011-08-07):
450怎样调,悬停最好用,我的是KDS 450 C,我一起飞,它就来回的飘,左右摆,用的是飞越GY550的陀螺仪,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飞机,总是来回的跑,不会定点悬停,我是新手,是我的手法不好,还是飞机调的有问题。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你手法不行,多练

网友A:
所有直机都不可能完全不动,需要不停修正。

网友:
需要慢慢练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直机都不可能完全不动,需要不停修正。
正解

网友:
主要是手法问题……直机需要不停的修正…模拟器里的飞机都是完美状态…还是会飘的…

网友:
实在想稳的话,再副翼上加两重锤,我的加了可以脱控5秒以上
TB上去搜索,2,3块钱一对

不过加了以后飞机变迟钝了,练坏手。

网友B:
  我也是固朗 450 C

不過我是帶平衡儀套裝,穩如泰山不會漂!

一般450 是會前後左右漂的,每個新手必經之路啦,

一秒鐘之內要打好幾次陀去令它懸停,祗要多練習就能做到的了,

我另買了一台 KDS  450S  沒有平衡儀的,現在都很隨意去飛了,

想起初玩ESKY E016時,手也抖,心也跳,一飛就炸機,那種痛不慾生的感覺

网友:
。。有练习架吧。去掉就不漂了。。。打舵要果断,要不等你想好了 飞机早跑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固朗 450 C

不過我是帶平衡儀套裝,穩如泰山不會漂!

一般450 是會前後左右漂的,每個新手必經之路啦,

一秒鐘之內要打好幾次陀去令它懸停,祗要多練習就能做到的了,

我 ...

学习ing。。。

网友:
小舵量,勤修正,练多了还会知道有提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