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无人机2米翼展FPV载具,上试飞视频

楼主(2011-08-07):
视频56楼
首先报配置
翼展2米 飞速达FC3542-06 920KV电机 好盈60A电调 仿APC1260桨 7颗舵机 副翼2个 升降2个 方向2个 前轮转向1个。独眼龙5.0OSD与动力电共用电源 双摄像头 主摄像头有云台+2个舵机 柏通2.4G 1000mW 图传 5000MAH3S电池,整机起飞重量2200克比预期的重了300克,主要加强做的多了点。在家里试验推重比可以达到0.9:1,半油门应该可以平飞,地面实测半油门情况下+OSD续航时间25分钟。

这个JJ做了15天左右,现在已全面完工。最后增加涂装的照片,制作过程至此完毕。只可惜没有机会试飞,做JJ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白天实在没时间,加上飞场挺远30公里左右,JJ做好一个星期了还没试飞。
先把制作贴有始有终的完成吧。为方便模友看帖,把最后的内容放在前面。
一开始的涂装方案打算用金粉丙烯颜料涂装,但实际涂装效果不够理想,比较土,所以改用无人机的普遍涂装颜色。用灰色的丙烯颜料刷子刷几遍,看上去确实比较大气有点感觉。机身上的字用打印机打印出来再用剪刀裁剪,用透明胶贴在机身上。

虽然整体涂装选用灰色,但毕竟不是真的无人机,为了增强空中姿态辨别,底部采用斑马涂装,先用宽透明胶带,按预想的间距贴好再刷黑色的丙烯颜料。

补充2张机舱盖的图片,机舱盖后端用木条做固定插头,前端用螺丝固定,并在盖板上放置一颗小弹簧,在卸下机舱盖螺丝时盖板会自动弹出,方便取下盖板。

再次感谢模型中 国论坛“kfwxl”模友提供的设计图纸。

以下是涂装前的制作过程,不再编辑了

首先是主翼中段的制作,由于主翼是对插机翼,还要连接机身,因此制作过长略微复杂些。
下图是用5mm桐木片切出来的翼肋和主翼连接片,连接螺丝的地方AB胶贴铝片加强。

将切好的翼肋用2根6mmX100m碳纤管穿起来调整好间距,为了强度和重量的权衡,部分翼肋用KT板制作,木质翼肋用502固定,KT翼肋用泡沫胶固定。需要注意的是,打胶前碳纤管一定要确保平行,否则完成后的机翼肯定会扭曲。另外两端多余的碳纤管不要截断,留着对插机翼用。主翼中间的长木片是用来安装电机和机身连接用的。两端的木片是连接尾管用的。

机翼KT板蒙皮,这里不多讲了,我有个2米J3的制作贴里面有机翼制作的详细介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4104&highlight=%2Bdonaldshp
还有北西YKA54板机制作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9499&highlight=%2Bdonaldshp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试飞了木有

楼主:
尾部的制作

安装尾梁,具体方法是两边各用4片小木片中间钻孔,8mmX600mm碳纤管穿在小木片上,再将小木片固定在机翼两片桐木片之间,调整好两边碳纤管的位置,用AB胶固定死。

在尾管上按照图纸的尺寸穿上几片KT板加强片,用来固定尾梁外部盖板。尾管末端包铝片垂直固定在碳纤管上,用来固定垂尾。

将裁好的KT板垂尾用泡沫胶固定在尾管上,垂尾是双层板,强度足够,中间也可埋3mm碳纤管加强。

水平尾翼的制作过程忘记拍下,制作的关键是水平尾翼的长度,不要光按图纸下料。在两边的垂尾安装好后根据实际尺寸确定水平尾翼的长度。水平尾翼也是双层KT板制作,但由于较长中间必须埋5mm碳纤管加强。
尾翼固定好后再将尾梁左右盖板粘好,下盖板不要粘,方便以后内藏舵机布线。

另外,所有的舵面铰链最好在双层KT板粘合时就固定好,这样固定好的铰链比较牢固。

网友:
其待量产。

网友:
真巧,我也在做类似的

LZ的制作给了我很好的参考。我也在做,但思路是采取模块化的结构:以机身为平台,双天4250或银燕4020为动力(也可改用双2814动力)带14寸桨
机翼内段有一条横贯机身的木梁作为主承重结构,外段机翼可根据飞行需要装不同的机翼,翼展在1.8-2米左右,全长1.4米左右,起飞重量2-2.5KG吧(我是无图纸瞎做的),后段机身是2条1cmX1cm松木条连接的。

今晚刚完成主起落架,现在头疼前起落架(带转向)该如何做(承受冲击力比较强),想看看LZ的想法

我的机机:(注尾翼是假组的,并非用于此机)

网友:
这是机腹的横梁结构,用一条进口的木料削成,强度很高。
用层板将横梁、电机座等与泡沫机身连成一体,强度很高(我的飞行技术一般,做的飞机要耐得住暴力降落)

8-1安装主结构

网友:
定顶顶,这个无人机有点像塞斯纳337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做的不错,前起落架我想搞成减震的,正在构思中呵呵,

网友:
再頂。
可以PM圖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做的不错,前起落架我想搞成减震的,正在构思中呵呵,

我觉得,减震估计是少不了了,真想看看你的构图。。
我搜索过很多的前转向起落架,都没有感觉,我这架机机离地面有12cm,起落架不好做啊

楼主:
机身的制作
首先固定机身加强杆,用两根6mmX50CM的碳纤管平行固定在机翼中间向下延伸出来的木质结构上,固定方法是用铝片包住碳纤管涂AB胶粘在木质结构两侧。

制作机身龙骨。按照图纸用KT板切出机身横截面,因为要蒙5mmKT板,横截面的外圈再切除5mm的边,中间掏洞成方形。由于KT板蒙皮比较硬所以横截面要用双层KT板支撑保证蒙皮时机身不变形。将各个横截面按顺序穿在机身加强杆上调整好间距,涂泡沫胶初步固定。再根据掏出的方形尺寸,切4块长条KT板横穿过横截面中间,用泡沫胶粘在横截面内侧形成长方形的机舱空间。

接下来挑战KT板极限,用KT板做曲面的机身还是头一次,整体蒙皮不好实现,咱们分部分进行,首先用KT板蒙中间部分的上面板,中间部分比较平顺。裁合适的板对其蹂躏,用硬物我用的打火机,沿纵向划压使KT板一面变软,然后用手指按压使KT板进一步变软,最后用手指一点一点一点的折弯,借助电吹风辅助加热也有效果。折弯出大致的弧面就可以蒙皮了,先在机身龙骨的接触面上涂泡沫胶,蒙上KT板假组一下切除多余的边,再拿下来,因为KT板还是比较硬不能服帖在龙骨上,等泡沫胶干后,准确的将蒙皮贴在龙骨上,稍用力按压特别是有弧度的地方,此时KT板已经很有型的贴在龙骨的曲面上了。忘了说明下,我用的KT板是一面有压纹的布纹板,制作时花纹一面朝外。按照先中间后两边,先上面后下面的顺序分步蒙皮。由于机头部分变尖,蒙皮时KT板要进行收口处理,具体方法是将KT板沿机身中线向机头开三角形缺口具体大小根据实际情况裁剪,也可以左右机头分别蒙皮。

机翼与机身结合部分的横截面制作略特殊,首先按照图纸切出横截面,再将横截面上边的机翼部分切除掉,切好后的下边部分正好贴在机翼下面形成机身和机翼融合的整体,然后按实际形状尺寸比照下料蒙皮。

机头的尖端用一小块泡沫切削打磨,机身中间的下面还没有蒙皮,方便安装前起落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型中 国论坛“kfwxl”模友提供的设计图纸。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楼主:
机身完成

机身与机翼连接处,裁一长方形KT板,进行软化,要制作机身和机翼的平滑过渡效果,要对KT板的两边进行倒角,然后用泡沫胶粘在龙骨上,用手按压两边使其紧密结合。

机身尾部处理比较简单,由于尾部采用前收的设计,因此在前收的折弯处要垫一小块KT板做支撑。

楼主:
对插机翼的制作
重点是机翼中段外侧的制作,这段机翼是活动部分连接机身和机翼上反部分,因此应比较坚固。首先用A4纸制作2个内径6mm的纸筒,用来做对插机翼的连接套筒,翼肋用KT板贴薄木片增加强度,做好的翼肋串在纸筒上,调整好间距用AB胶或泡沫胶固定,别往忘了把主翼连接片放在对插的第一位置。

机翼上反段用两个5mm碳纤管做翼梁穿在翼肋中间,为确保2根翼梁的平行关系,翼梁放在平整的盒子上,用其他的东西也行,然后固定住翼肋。

将两段机翼的翼肋中间打孔,也可以用事先打好孔翼肋制作机翼,打好孔后先用粗棉线穿在孔里,准备以后的副翼舵机穿线。打孔时可用长的粗钢丝当做钻头钻孔。

机翼上反角的制作,先将两段机翼蒙皮,再用弯好角度的钢丝对接两段机翼。具体方法参见我的J3制作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4104&extra=&page=1

楼主:
感谢cai神赐福 庆祝申精成功,还望模友多对此贴提出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