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0马达齿T数的疑问

楼主(2011-08-07):
450大齿150T,一般3500KV配12T马达齿
250大齿120T,如何跟450一个转速,马达齿大概为:12x150/120=9.6T,但是按照250说明书配15T齿,这样不是会严重扭力不足导致过载吗?

网友:
那得根据你250的电机KV值来定吧。

网友A:
KV不是负载时的转速,由于250载荷小,所以电机实际转速要比450高

网友:
飘过,只玩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不是负载时的转速,由于250载荷小,所以电机实际转速要比450高

负载小的话,更应该用低T的马达齿啊,怎么反而加T呢

网友:
假设真是负载小  那高T齿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性能啊`` 实际还是要根据电机配

网友:
250 槳面積較小,升力也相對較小,故此要較高齒數維持高轉數。不知對不?

网友:
本来就是飞机越小,转速越高,90机才多少转?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小飞机未必不抗风,因为小飞机都很暴力

网友:
小飞机推动比较大啊~

网友B:
小飞机桨转速高,所以T数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桨转速高,所以T数大些

但是感觉T大的太多了,我换10T的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