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JJ把接收的天线砍断了1-2cm,请问有什么影 ...
大家好,今天JJ把接收的天线砍断了1-2cm,请问有什么影响嘛?

楼主(2011-08-07):
大家好,我是8fg,接受是6008,今天不小心接收的一个天线被砍断了1-2cm,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影响,需要更换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上图大家分析

网友B:
悠着点用,小心角度不对失控

网友C:
一个天线还好,6008有两个天线切换信号,接收机能用,2。4G的天线要保证末端的那个触角露出33MM,切断一点影响不小哦,可以把外面的屏蔽层剥掉一点或者你淘宝淘一根换上吧

网友D:
换了最好~~~~~~

网友E:
没问题的,我用过一点问题没有,我现在用的631 就一根天线全部断没了,照样飞也没见失控啊

楼主:
楼上是牛人啊…………

网友F:
这一点点没事

网友G:
应该没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