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可以装凤凰软件么?

楼主(2011-08-07):
XP安装正常,换了一台电脑是WIN7的,装不了,说什么d3dx9_43.dll文件丢失,那个控制台也装不了……

网友A:
更新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B:
要安装DIRECTX 9.0程序

楼主:
楼上兄弟正解,装了DIRECTX.9就可以了。但是控制台装不了,就要选择兼容方式打开,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C:
我的没有问题,win7 32 bit旗舰版

网友D:
可以的,,楼楼上的解正

网友E:
可以,我也是,要装dx就可以了,光盘上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