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雷达之360度连续旋转平台——更新中

楼主(2011-08-07):
超声波雷达之360度连续旋转平台

暑假在家,有机加工条件了,闲来无事又学了点ProE,于是就设计了这个360度连续旋转平台。

================================================================================================
理论分析================================================================================================

1全方位移动机器人

所谓全方位移动机器人,其实就是装了一堆传感器的小车而已。其中很重要的传感器就是避障传感器,主要有红外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考虑到抗干扰性和探测距离,还是超声波传感器更胜一筹。

2、装多少避障传感器

小车尺寸如果略大的话,一个避障传感器就无法胜任了。有些小车少则装3个(左前方、正前方、右前方),更有甚者装了一圈。

3、可旋转避障传感器

就装一个传感器,左右旋转进行扫描,想法不错。缺点就是几个方向无法同步探测,实时性不好,所以就得走几步,停下来摇摇头,然后继续走。。。

(引用淘宝某卖家演示视频)

4、360度连续旋转避障传感器

如果可以360度连续旋转的话,只用一个传感器就能对车体进行全方位扫描探测。如果旋转扫描速度够快的话,车就可以边走边探测而无需停下来等待。但有2个问题:
(1)连续朝同一方向旋转,传感器的线会缠绕在转轴上;
(2)连续旋转如何精确定位当前传感器的朝向。
解决方案:
1)可以用导电滑环解决。

2)好像有360度旋转舵机,但据我所知:一种内部用的是多圈电位器,无法持续旋转;另一种貌似就是减速电机,没有位置反馈。所以我的思路是采用步进电机+位置编码器,其中位置编码器可以将步进电机的误差清零并且可以定位,我采用的是自制的简易编码器,由一个定位孔转盘和多个光电对管构成,不同的光电对管对应着不同的方位。

取个名字就叫“超声波雷达”吧,如果用无线模块将数据传到上位机,完全可以编写一个类似雷达的显示界面,呵呵。

================================================================================================
设计与仿真
================================================================================================

360度连续旋转平台采用ProE WF5.0设计完成。

仿真效果如下:

网友:
上次比赛的时候有个车循迹用的摄像头,比这个光电传感器好多了。那个车基本上都是飘逸过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要想做得好,摄像头是必不可少的,但只有摄像头是不行的,如果用双目视觉的话估计会好很多。。。
在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中用摄像头确实不错,用摄像头处理几乎只有黑白之分的跑道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在普通环境中想要区分不同的物体实在是复杂的很,而且数据量也很大。。。就说人脸识别吧,复杂度真的非常大。。。
不过可以考虑用三维激光扫描器或者微软的Kinect来代替。

网友:
今年的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可能用到哦

网友:
对了步进电机为啥还要加编码盘啊,怕步进电机转动角度不够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原因有2个:
1、步进电机有可能丢步造成累计误差,用码盘可以消除,这也就是伺服电机的高贵之处
2、步进电机只能控制转了多少度而不知道当前转轴在哪个位置(角位置),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用的是自制的简易位置编码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lZ不要烂尾啊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顶一个,LZ继续啊

网友(2011-12-23):
楼主发的那个8个头的传感器不错哦。
冬天确实适合在家玩机器人。

网友:
以前做一项目涉及到这个,略有研究
用编码器浪费了,步进电机+0点位置检测即可
滑环传输信号会产生干扰

楼主(2012-02-11):
回复 网友D:

嗯,说的很对,确实是这样。

如果不用滑环传输信号,那该用什么呢?还望不吝赐教,哈哈。

楼主:
陆陆续续找人加工了半年,今天终于把机械部分搞定了。。。

楼主:
今天把线和传感器给接上了,改天调试下程序看看效果。。。

网友:
不错,坚持!

楼主用导电滑环传输电源和信号,不知效果如何。不过我建议,超声波小板的电源端并上一个100微法以上的电容为好。

其次,超声波的返回信号是脉冲信号。滑环会产生杂乱脉冲的。严重影响信号质量。造成误判。看是否把信号线用无线传输的方式,效果会稳定一些。甚至电源也可以无线供电。

还有一点疑虑。从我的超声波实验来看。超声波距离传感器实际反映很迟钝。平台适合慢速转动。最多一分钟两圈。还不一定能得到有用的数据。如果用红外线距离传感器,效果可能好很多……

个人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控制软件还没写完,实际效果还得进一步测试,哈哈。

网友(2012-03-20):
直接用2.4G无线通信,把信号用无线传播

网友:
 我是来看雷达的……

网友:
LZ不要烂尾啊,支持你!

网友(2012-06-02):
我觉得没必要连续旋转吧?,有了0点定位或编码器的话,回转不就行了?

网友(2013-02-09):
请问:在舵机上安装摄像头怎么实现360度转动不缠绕摄像头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