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变频器能用在单相220V上吗

楼主(2011-08-07):
如图

正面

正面

网友:
你的接线图很小!但是!!

依然很明白了..主电路部分...入线要求3相电,380-450,50或60HZ

所以,单相220,没戏

网友:
改里面的电压检测  可以用 就是功率小了

网友:
东西不错
用不上,傻了吧

网友:
看看输入端有没带L2/N的标志,有的话就可以用220/380的变压器升高电压至380V。

楼主:
哦,还有个上海无线电二十 一厂的SR8示波器,用了下下没法调辉度,点很亮,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
多少钱,这个松下的哦

网友:
用220/380的变压器升高电压至380V,然后接至L1\L2\L3任意两相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可以的吧,变频器有缺相保护的,   其实 缺相 就像 缺心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有个上海无线电二十 一厂的SR8示波器,用了下下没法调辉度,点很亮,不知道怎么会事
把示波器的阴栅电压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