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第一次用整套小四通直升机动力做小鸡鸡~~~~~~

楼主(2011-08-07):
没什么减重工艺。。。但还能飞··很粗糙,这只是试验机而已···实验动力系统的动力是否充足用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   但是这个动力可以么?   桨是不是有点小了 而且一大部分都被后面的马达座给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机很带劲的~~~用这个小浆半油门就可以平飞··虽然速度快了点··
关于螺旋浆,我制作了个新的·这是以前的临时来试试的·····

网友:
LZ,你的四通小飞机的电装那里拆的?给个链接吧!一直想做个小双发

网友:
把九鹰拆了啊
我的还没拆
等楼主视频……

网友:
可以参考九鹰的那几个小固定翼啊

网友:
问题就是你们拆的九鹰的固定翼还是直机?如果我想做双发的话,是不是拆那个共轴更方便一点?如果想做单发的话,就拆那个固定翼好了。不过固定翼有两种,一种三通,一种四通,四通的多一个副翼舵机,有人称过那个四通的所有接收加舵机几重?九鹰自己的飞机起飞重量好像是52克。
其实九鹰好的就是那个控可以换手,外面的玩具都是左手油门...

网友:
我当时也做了一个,可惜一开始什么都不懂,最后失败了,现在那套设备还趟在我的箱子里睡觉呢。。。
LZ什么时候上个视频,好让我参考参考一下?

楼主:
视频很难录,每次都是一个人,我用的不是九鹰,是另一款小四通直升机。

网友:
直机的接受有没有混控,对固定翼的操作有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啊,一个舵机升降,一个转弯。
有一个问题比较头疼。。这舵机量太小了。。转弯太不明显。。怎么办?

网友:
淘宝上有一家专买小飞机电子设备的。

楼主:
。今天再想办法用一个直线舵机驱动两个副翼翼面。。。

网友:
好飞就是硬道理。支持!

网友:
楼主怎么把长城9958拆了,我就是你引我买的,现在你又先行离去。
我把9958做了很多修改,你还是改回来把。

网友(2011-10-12):
长城的小jj怎么样啊?

网友:
长城9958 的主电机是多大的?7mm空心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一个舵机升降,一个转弯。
有一个问题比较头疼。。这舵机量太小了。。转弯太不明显。。怎么办?

本来直机动力部分就可以直接放到机头做成“矢量”推动的啊
拆了可惜啊

网友C:
囧老弟固直通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过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过段时间再买架玩玩。这架的旋翼头炸坏了。。。。现在在玩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