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BF20

楼主(2011-08-07):
以前57步进改的BF20玩玩可以,要提高性能必须继续折腾,最近改了:86步进直驱、滚珠丝杠、角接触轴承、独立驱动,看照片。

网友:
 步进电机好巨大!

网友A:
你的滚珠丝杆怎么换的? 尺寸 多少? 螺母能不能简单就装上? 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谢谢你详细 说说

网友A:
呼唤楼主现身,  说下丝杆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唤楼主现身,  说下丝杆怎么搞的.

X,Y轴用1605,Z轴用2005,Y和Y轴的螺母直接可以使用,X轴的螺母我磨掉了以便,丝杠装进BF20比较麻烦,需要对床上进行加工,包括两部分:
1、托板内部安装空间比较小,需要对X托板的内侧、底座及它们之间的部件进行加工,我是完全参考整兵备战的方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0291
2、丝杠与托板的轴承座及丝杠与步进电机的连接。
X、Y轴改用两个7000AC角接触轴承,丝杠端部用M10x1.0的丝杠精密螺母锁紧并调节间隙,步进电机的联轴器内孔工M10x1.0的内螺纹,直接旋入丝杠轴端螺纹部分并加紧固定。

网友B:
LZ改丝杠那个的描述听起来,比较难理解,能否拍几个图片,就比较容易懂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我也准备改那,86的步进电机和3个配套的3个单独的驱动,贴塑软带从FANG老大那里也买了,但没有动手开始,因为除了这个BF20,就没有其它床子了,外加工比较麻烦、又贵,并且我也没有时间,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琢磨一下,嗨,楼主步进电机支架用的铝板厚度是多少的?能否把三组支架各块板的尺寸发我一下(649113032@qq.com),不胜感谢!

网友C:
改的漂亮,赞一个
不过有个疑问,顺便问下,也为以后自己改积累点经验吧。LZ既然把X Y轴都改为角接触轴承了,怎么不把Z轴也换为一对角接触呢?我记得Z轴好像就一个平面轴承吧,虽然那个轴承的上面有两个锁母,个人认为既然已经改了这么多了,就再锦上添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漂亮,赞一个
不过有个疑问,顺便问下,也为以后自己改积累点经验吧。LZ既然把X Y轴都改为角接触轴承了,怎么不把Z轴也换为一对角接触呢?我记得Z轴好像就一个平面轴承吧,虽然那个轴承的上面有两 ...

你说的对,不过很幸运,拆的时候发现我这个版本的BF20的Z轴本来就是用的双列角接触轴承,型号是5203zz。
说明华飞的床子是不断在改进的,不过他们的说明书还没来得及改,说明书上这个位置还是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改丝杠那个的描述听起来,比较难理解,能否拍几个图片,就比较容易懂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我也准备改那,86的步进电机和3个配套的3个单独的驱动,贴塑软带从FANG老大那里也买了,但没有动手 ...

步进电机支架使用的10mm铝合金板,尺寸如下面的示意图。不过这个只能供你参考使用,因为我为了不让步进电机伸出太长,将步进电机的轴切短了不少,如果你不希望这样做,安装板的宽度要放出来。
X轴:

Y轴:

Z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滚珠丝杆怎么换的? 尺寸 多少? 螺母能不能简单就装上? 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谢谢你详细 说说

我给你丝杠示意图,以后有空会发些详细的照片,最近忙的很。

网友:
太感谢了, 我第一次得到了详细的丝杆的尺寸。

网友(2012-09-15):
楼主加油!!我们跟着学习!!

网友:
我的25V正在改,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要换角接触轴承,想知道换角接触轴承有什么优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