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把剪刀。

楼主(2011-08-07):
前段时间因为要剪铁皮所以DIY了把剪刀,刀刃材料为KD21,加工后谇火,手柄用不锈钢,

使用中感觉很好,薄铁皮铜片什么的不费什么力气!

网友:
剪子的前半部分 挺漂亮
怎么后半部分就感觉有点 虎头蛇尾呢
另外 弹簧部分有点不美观 可以用一片弹片代替那个弹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弹形部分暂时手中没其他好东西用,现在是拆了衣架的夹子上的 ,以后有好材料再装上,现在主要注重实用就行,这自己做的东西平时也没人欣赏,也就只有这里的人会说好看与否,呵呵

网友:
建议加个胶皮手柄

网友:
 很有个性
总体评价一个字  美

网友:
按照剪刀口计算手柄应该加长很多,,,,,,,,现在好像阻力臂只是动力臂的一半............ 做工蛮漂亮的

网友:
除了手柄略显单薄,其他部分真是够威猛。

网友:
 厉害的。手柄还要做粗大一点。

网友:
给手把弄个粗点的套套就行了用起来手不痛啊!!

网友:
手柄短了些,再套截胶皮管!

楼主:
大家较纠结于手柄,其实使用中还好,不费力气手也不会痛,也主要是手头只有这么大的不锈钢料,废物利用原则,弹性部分要改善,手柄加胶套这主意也不错,以后有材料再改善!

网友:
手柄不够好:不防滑、没有防打转
刀口不行,没有磨出凹陷部分,
刀口是直线的吧?

网友:
不错,这个做的好。

网友:
做得很不错。  不过手柄还可再长些,宽厚些,那样手感会更好,剪起来手不会痛,使得上劲,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