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力选型-----------红海军G-5鱼雷艇动力放案(甲醇航空四冲可否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07):
谢谢各位对我蜻蜓鱼雷艇的支持,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我准备开工一条红海军的格五级鱼雷艇。1/20比例 95.5 cm 长 18.4cm宽 双轴双桨 35毫米螺旋桨
动力方案如下:

1  甲醇动力,我手头有两台50元的日本垃圾甲醇机 不知道动力是否足够。如不能用应当配多大的甲醇机(15  28  50  61?) ,这里包括双机双浆和单机减速箱两个方案

2  汽油动力 应该配多大的汽油机(主要是尺寸一定要小)
2  电动方案 a双540电机
        b单540带齿轮箱
以上就是几个备选方案,速度只要求比例航速(20-30km/h)无刷电动放案投资过大放弃

谢谢各位付部分简图

网友:
支持甲醇方案,单机就可以

网友:
汽油的真实些吧!!

网友:
双540电机

网友:
一台国产甲醇21级加减速座足够了,就怕你船身顶不住…

网友:
750 双桨

750有刷双桨

楼主:
方案好复杂,谁能提供一个建设意见 关键是汽油及型号和甲醇机牌子。还有甲醇机烧素油熄火概率多大 谢谢

网友:
双540,用12V的电机

保你好玩

网友:
G5 漂亮,期待你的完成图!

网友:
12V 双540绝对有比例航速

网友:
这船双桨就不像真了

网友:
双540,用12V的电机    应该有你要的速度  呵呵

楼主:
谁知道四冲甲醇发动机能用船上么?

网友:
四冲甲醇发动机能用船上  关键是减速和桨的匹配  启动方案

网友(2011-12-12):
回复 网友A:

请教12V双540要配高压有刷电调吗?一个还是二个?

网友:
lz准备用多长的传动轴?

网友:
图纸看,这船本来就是双桨配置。
从这个船的外观看,建议以电动为主。
其实你的这个速度要求用无刷的费用也不会很高,关键是玩起来方便省心。

网友:
一般的电调都可以12v工作

 只要电流够用,双电机的工作电流至少要50A

网友:
20-30KM/小时也许你觉得很慢,实际你换算成每秒多少米就会知道实际不慢,基本是5-10米/秒了。像真艇有必要这么快吗? 既然对速度没高要求,动力搭配就很简单了,只知道跑得快难,没听说跑得慢也难的。
如果用发动机做动力有个问题需要考虑,就是怎么排气。常规上都是接谐振管然后排气口伸到船尾舱外排气,这样除了谐振、消音、排气一起完成,还可以把废油、污油拍出舱外。LZ如果装三叶4冲,排气怎么排?又不影响像真外观,又能把污油排出舱外免得船舱搞得全是黑油,这怎么解决呢?还是电动吧,随便弄个电机简单调试就可满足所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