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报警器设置多少

楼主(2011-08-07):
请教下 450
电池
报警器设置多少最好 是3.7吗? 还是3.6啊?还是3.8?请有经验的朋友解答
电池充满电显示4.15左右 上机飞行 报警电压设置为3.7 可飞了还没五分钟 就开始报警了 很纳闷 一看电压 3.85 奇了怪了 不是3.7才报警吗 这样的话是不是电池应该设置3.6v才是最好啊~

网友A:
这么快报警是因为电池带负载,空载电压会上升一些的!设置下来后空载3.7以上为宜!我就设3.5V报警,能飞7分钟报警,下来空载有3.71左右,不过我没等它报警,飞个6分钟就下来了,免得损坏电池!

网友:
绝对应该注意的关键问题!学习了!

网友B:
我是设置在负载3.6V,下来一般空载电压在3.8左右

网友C:
3.5

网友D:
加负载是3.3V,空载是3.7V,安全起见加个0.1-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