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一台数控车床

楼主(2011-08-07):
今天收了一台数控车床,想换一下系统,保留原来的电机(110BC380C)与电机驱动板,但输入线有8条不知该什么接线。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好老的数控

网友:
电机也换吧,好像是3相电机,只有整步和半步,反应式步进电机,换带减速的伺服,200W就够了,

楼主:
是3相的反应式步进电机,电机与驱动不大想换,我加工的精度要求也不高。如能换个新系统能与现在的驱动接上就好了。实在不行相换2套伺服电机,但不知什么样选型号。

网友:
好老的系统,估计电机和驱动都要换

网友:
马都买了配个好鞍,安川SGDM02ADA,+减速,没减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想只换一个系统,保留原来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加工的零件要求不高。驱动板现在有8条线输入,有什么办法查出输入与现在系统输出能接上就好了。

网友:
除非高高高手出现,不然还是换吧。。。

网友:
牛啊

怎么这么喜欢老机子啊  是不是现在的车床没有以前的好啊

网友:
我們原來有一台大地數控的車床,面板和控制櫃一體,面板和你的差別不大,做事的話還行就是程序輸入太麻煩,本想進行改造的,但是投入的成本比較高,後來選擇直接買新的機器,買了廣數和華中的。

网友:
数码管显示的系统   是够老的

网友:
我懂这个

你把换下来的数控系统处理给我,我告诉你怎样弄好吗,电机不用换,也不用减速,这种电机蛮好的

网友:
直接换大地的系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啊!系统送你没问题。

网友:
110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

110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用6根线头就可以了,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一般是A1 A2 ;  B1 B2;  C1 C2这样的顺序三相

网友:
好像是新方达的系统吧,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唉

网友:
好像是南京的大方系统,前几年叫清华通用,现在叫菁华通用了 .......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了 这种老东西 不过系统和驱动我都没用,电机被我拆开改了线 又用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系统我与厂家联系过,现在还可以维修费用要1500元,考虑到与现在的编程操作决定换了,但电机好好的换了可惜,如能不换费用可省点用来做台雕刻机。请问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线什么样改及驱动要配什么样的,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