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航模锂动力电池的问题,请明白人出来解答

楼主(2011-08-07):
1、锂电用久了,放电能力(C数)与容量都会明显下降,我知道放电能力一般下降的比较多,而容量下降得很少,当前市场上的电池以正常循环使用50次或100次为例,放电能力(C数)与容量实际分别下降多少呢?有下降曲线图示吗?请量化
2、既然锂电用了些循环后,放电能力(C数)会下降,那么市场上高C数的锂电是否在使用过一些循环后在质量品质上等同与销售中的低C数的锂电?高C数电池是否比低C数电池寿命长使用次数多?这两者的价格差质量差是否成比例?做为不同玩法的模友如何选择?如:只玩休闲类飞机的用户怎么选择电池,玩其它的呢?
3、有一节锂电3.9V,我用手机万能充对单芯补充电,充电过程的电线上电压测为4.5v(也就是电池电级上电压差达4.5v),这样充到锂电拿下来空载达4.2v时,这样的充法是否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
4、据我理解,磷酸铁锂不是好的航模动力电池,虽然寿命长使用次数多,耐过充过放,但因为比较重、贵、成品率低等原因,市场与厂家都在萎缩,折机A123比较便宜,但市场上的存货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次,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5、据我理解,镍氢电池也不是好的航模动力电池,更重,容量小,寿命长,由于耐过充过放,仅可用于儿童玩具级别的机机上,就算玩电滑也不合适,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6、FPV、电滑、3D花样、F3A、直机旋翼、涵道、新手老手等不同航模玩法分别采用什么电池方案最经济?(以一周出玩二次为例,每次飞行30多分钟)请多给各种角度意见,追求长久经济玩法。

网友:
很高深的问题!不懂,帮顶!

网友:
LZ的问题很强大,若要全部详细地回答你的问题可以出一本书了~

网友:
我不一定都明白,还是谈谈个人看法,不对的后面的指正。

1、锂电用久了,放电能力(C数)与容量都会明显下降,我知道放电能力一般下降的比较多,而容量下降得很少,当前市场上的电池以正常循环使用50次或100次为例,放电能力(C数)与容量实际分别下降多少呢?有下降曲线图示吗?请量化
---不同的电池特性都不同,具体数据只能找厂家了,不过也许国内许多厂家都没有。

2、既然锂电用了些循环后,放电能力(C数)会下降,那么市场上高C数的锂电是否在使用过一些循环后在质量品质上等同与销售中的低C数的锂电?
----一定不同。
高C数电池是否比低C数电池寿命长使用次数多?----不一定
这两者的价格差质量差是否成比例?做为不同玩法的模友如何选择?----不成比例

如:只玩休闲类飞机的用户怎么选择电池,玩其它的呢?
-----先根据重量和时间要求选容量,再根据放电电流要求选C数。
3、有一节锂电3.9V,我用手机万能充对单芯补充电,充电过程的电线上电压测为4.5v(也就是电池电级上电压差达4.5v),这样充到锂电拿下来空载达4.2v时,这样的充法是否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
-----有影响但是应该不大。
4、据我理解,磷酸铁锂不是好的航模动力电池,虽然寿命长使用次数多,耐过充过放,但因为比较重、贵、成品率低等原因,市场与厂家都在萎缩,折机A123比较便宜,但市场上的存货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次,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前面的看法认同,后面的不清楚。
5、据我理解,镍氢电池也不是好的航模动力电池,更重,容量小,寿命长,由于耐过充过放,仅可用于儿童玩具级别的机机上,就算玩电滑也不合适,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 一般用于廉价的配置,长期玩性价比不如锂电。
6、FPV、电滑、3D花样、F3A、直机旋翼、涵道、新手老手等不同航模玩法分别采用什么电池方案最经济?(以一周出玩二次为例,每次飞行30多分钟)请多给各种角度意见,追求长久经济玩法。
-----无论玩什么飞机,只要准备长期玩的,目前看来还是锂电最好,无论多大C数,都要买高品质的产品,不能贪便宜,另外使用中要呵护好。

网友:
内容太长了,不想看

网友:
地板爆出了大家的心声

网友:
1、锂电用久了,放电能力(C数)与容量都会明显下降,我知道放电能力一般下降的比较多,而容量下降得很少,当前市场上的电池以正常循环使用50次或100次为例,放电能力(C数)与容量实际分别下降多少呢?有下降曲线图示吗?请量化
答:电池放电过程实际意义上是化学反应过程。在反应过程中,离子之间相互作用释放出能量,随之温度升高。锂电池使用久了以后,内部的化学物质会逐渐的老化,就像人一样变老。
      至于放电能力和容量下降值,要取决于您使用和维护保养的过程。正确使用和保养,电池的性能波动就不大;反之,电池的内部反应一直处在剧烈的反应和不平衡的状态,电池会很快报废。
2、既然锂电用了些循环后,放电能力(C数)会下降,那么市场上高C数的锂电是否在使用过一些循环后在质量品质上等同与销售中的低C数的锂电?高C数电池是否比低C数电池寿命长使用次数多?这两者的价格差质量差是否成比例?做为不同玩法的模友如何选择?如:只玩休闲类飞机的用户怎么选择电池,玩其它的呢?
答:高C数的电池跟低C数的电池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因为两者的使用平台是不同的,低C数的电池配的电调、马达和高C数的配置完全不一样。从另一种说法上来讲,革命分工不同,但寿命是一样的。两者在价格上来说,一分钱一分货。内部物质、技术配比、生产加工,都决定了电池的品质和价格,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质量和价格是成正比的。(http://www.rcfan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544&extra=page%3D4),凭着多年的销售经验,对于模友玩家如何选择电池问题做个小小的陈述,玩家分为:休闲玩家、职业玩家、竞赛玩家。就拿玩飞机来简单说下:休闲玩家,以休闲、陶冶情操为主,推荐20C-30C即可;职业玩家,以研究、探索为主,推荐30C-40C;竞赛玩家,以荣誉、技巧为主,推荐40C-60C。各求所需,经济节约。
3、有一节锂电3.9V,我用手机万能充对单芯补充电,充电过程的电线上电压测为4.5v(也就是电池电级上电压差达4.5v),这样充到锂电拿下来空载达4.2v时,这样的充法是否对电池的寿命有影响?
答:平衡充在给电池充电时,是同时在对每一片电芯进行平衡休整,把每片电压值调整到一致。手机万能充电器,只能充其中一片,当充电完成后,每一片都不能均衡的放电,这样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4、据我理解,磷酸铁锂不是好的航模动力电池,虽然寿命长使用次数多,耐过充过放,但因为比较重、贵、成品率低等原因,市场与厂家都在萎缩,折机A123比较便宜,但市场上的存货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次,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答:磷酸铁锂电池(LIFEPO 4)是电池种类中科技含量很高的一种,它特性大大加强了自我保护,电压平稳、放电平稳、耐操劳;不足的地方就是重、电压相比其他电池偏低,所以玩家在选择动力电池时就看不上,但是在接收机、发射机小电流放电设备,发挥了它的长处。
5、据我理解,镍氢电池也不是好的航模动力电池,更重,容量小,寿命长,由于耐过充过放,仅可用于儿童玩具级别的机机上,就算玩电滑也不合适,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答:镍氢电池可以说是电池里的精钢葫芦娃,一颗没啥用,一群才体现能量。由于镍氢有重甲包裹,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但重量、容量、放电倍率因固定尺寸的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
6、FPV、电滑、3D花样、F3A、直机旋翼、涵道、新手老手等不同航模玩法分别采用什么电池方案最经济?(以一周出玩二次为例,每次飞行30多分钟)请多给各种角度意见,追求长久经济玩法。
答:每个玩家的玩法都不同,所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采用什么电池方案也是要以本身的经济能力和玩家对模型的热爱程度,经济的电池的方案在第二个回答中以分析,但在选购电池时还是请大家认准品牌,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H-ENERGY 璐

网友:
对楼上佩服一下。

网友:
 佩服,受教了。

网友:
字数太多懒得看,感觉有点咬文嚼字
或许将来楼主能够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