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装机要注意

楼主(2011-08-08):
装了一下午,估计有点蒙了,插电调线没注意,按道理是单向的,反向应该插不进的,可这根电调线竟然能反着插进去,也没仔细看,一上电烧了,杯具呀。

大家装好一定仔细看一遍再通电。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
是不是焊错了?

网友:
此种接头就是这个缺点下次注意点~

网友A:
估计是原来不玩航模的    JST插头都这样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同时,建议管理把这个加到置顶帖里,图文并貌很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原来不玩航模的    JST插头都这样

我见过的jst头没有能反着插进去的,明显是焊错了。

网友:
换个T插吧,这样就不会错了!

网友:
 我也没注意,还好都插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