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的理想摄像头!

楼主(2011-08-08):
GOPRO价格就不说了,机身有点肥大,很不爽!
ZX1和ZIP6一个板机造型,也不爽!
难道就没有720P、1080P的枪型摄像头?
以前看了一个老美的
FPV
视频,用的就是抢型摄像头。但是十分杯具的是。。。。。监控用的,420线的。。。。
大家都来推荐推荐!

网友A:
到阿里巴巴上搜下,有的,好像叫黑骑士什么公司来着

网友B:
有造型合适的啊,画质不理想。看你选哪种了

网友C:
有一款1080p的运动摄像机是枪机造型的,淘宝有卖。

网友D:
淘宝上大把的行车记录仪是枪形的,标称的性能也是720p或者1080p,但是实际的质量和可靠性太差了,假冒伪劣又多。上周把旧的一个720p的接错线烧了,买个新的结果与描述严重不符正在退款中

网友E:
行车记录仪一般是五分钟一段的录,中间有停顿,这样不能用来做FPV头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