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关于固定翼的3D进阶步骤

楼主(2011-08-08):
断断续续的直升机和固定翼换着在玩,现在专攻固定翼了,飞起来心理压力小一些, 相对也安全些, 也更经济些……

现在的固定翼水平是正飞航线,包括8字航线,椭圆航线都没问题了,起飞降落也过关,现在正在联系对背吊机,也差不多过关了

请问接下来,固定翼的3D进阶步骤是怎么样的啊,练完四面吊机就练倒飞航线?再然后呢?

还有,那横滚航线咋练出来的啊?就一直在翻滚却还能飞出圆形航线出来的那招

请各位大哥不惜赐教,小的在此谢过!

楼主:
没有一个人愿意说的么?

网友:
倒飞也要练哦

网友:
倒飞航线和吊机没关系

你说的那个横滚航线 应该说的是蛇滚 。。

网友:
我是先练吊机扭力滚,然后发现航线不行,再练四边航线,侧飞。然后是蛇滚,现在蛇滚还是不行……

网友A:
兄弟,你还很远……
吊机先学是没错的,救机必备技术,也可以说是进入3D的门了
背吊会了以后扭力滚,然后就8个姿态的航线。8个姿态中的正飞航线你已经会了,剩下7个……倒飞,2个侧飞,和4个斜45度的姿态。
然后自然过渡到眼镜蛇动作,正倒2种,然后可以开始学滚

每种姿态包括滚转,失速滚转都可以结合基础航线——直线啊,转弯啊,筋斗啊,包括水平筋斗和水平圆,然后8字啊,包括水平和垂直8字……
所以,漫漫长路其修远兮……共勉共勉

网友:
其实3D机吊机不是基础,蛇滚才是基础练习,还有很长的路,我练完蛇滚就休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还很远……
吊机先学是没错的,救机必备技术,也可以说是进入3D的门了
背吊会了以后扭力滚,然后就8个姿态的航线。8个姿态中的正飞航线你已经会了,剩下7个……倒飞,2个侧飞,和4个斜45度的姿态。
然后自 ...

恩,多谢指点,共勉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