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副翼的JJ,横滚和转向如何控制呢

楼主(2011-08-08):
比如常见的天行者,左右不平衡,用方向舵来改平还是等着上反角自己改平?
转弯时用方向舵也需要拉升降杆吧?相对副翼转弯,好像方向舵比较容易掉高度吧?
天行者开副翼的用副翼转向比较迟钝吧?开副翼的人多吗?
固定翼水平太差,请高手指点几下啊!

网友:
没飞过不带副翼的!想象不到

网友:
没有副翼是无法横滚的。

网友:
用垂尾  比如:   天行者    往右边片 打垂尾左舵  飞机往左转向   右边的翅膀是不是速度快了  左边翅膀是不是速度慢了  那么 右边翅膀升力就变大了 左边就变小了  飞机就开始往左边偏了

楼主:
那比如风吹得飞机左右不平了,也只能等上反角来稳定了?
转弯时要不要拉升降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比如风吹得飞机左右不平了,也只能等上反角来稳定了?
转弯时要不要拉升降杆呢?

左右不平了   打垂尾就能修正啊。。。     其实 垂尾修正跟副翼修正本质上是一样的   副翼修正 一上一下  翼形变了 就会导致鸡翼2边升力不一样 使飞机状态改变     同理  垂尾修正  使鸡翼2边速度不一样 升力也不一样 也修正了飞机

             转弯看个人习惯   飞机转弯 速度会降低 再拉杆速度更低了  失速螺旋就出现了    建议    油门加大点 保持速度转弯

楼主:
那就是说用副翼拐弯和三通机用方向舵拐弯差不多啊?都是要拉点杆,保持速度。

网友:
 lz准备把飞控改成3通机适应啊,天行者的保有量还是很大的!改完了可以试试三角翼混控!

楼主:
标题

三角翼混控很简单,关键缺少试验载机。
我看过用fy21装无副翼天行者的介绍了,就直接拿副翼通道插尾舵,看来不用专门改控制方式了

网友:
固定翼在天上时,副翼与方向舵的作用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天行者可以开副翼,但因为后推和尾翼布局,可以不使用副翼,但可以开副翼,万一你空中垂尾有故障了,此次省去N个字了,

网友:
目前的载机中三通的保有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
用方向舵转弯利用的是飞机的侧滑飞行原理,都是让飞机进入侧滑,但是飞机机翼必须有比较大的上反角才能起作用,侧滑造成两个机翼升力不一致,产生一个滚转坡度,最后利用升力的水平分力进行转弯。
记住,固定翼飞机要转弯,不管用方向舵还是用副翼,都必须先让飞机产生一个滚转坡度后才能转弯,转弯过程由于升力有损失,因此需要拉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看来只需要把方向舵插到副翼通道,调整一下方向舵的灵敏度就可以直接用了。
具体效果还待测试唉。

网友:
方向转弯和副翼转弯都是利用侧滑,一个是内侧滑一个是外侧滑。
从实际制作来看,可以把方向舵机接到副翼通道,用相同的手法来控制转弯,但方向舵转弯会迟钝很多。
不论是用方向还是副翼转弯,由于机身倾斜升力下降,都要拉杆。为了防止失速,都要给点油保持一定的速度。
没副翼的飞机是几乎不能实现横滚的,除非是失速后机头向下的滚转。

网友:
方向舵转弯可以产生滚转,前提是主翼要有上反角
原理是这样:
打方向舵-----飞机进入侧滑---一侧机翼向前,一侧机翼向后---前向的机翼攻角增加(攻角增加度数 约=上反角×侧滑角/90度),另外一侧机翼攻角减少-----等于打副翼产生的效果

如果主翼没有上反角,垂尾又不是高置那种。因风造成横滚,怎么打方向舵,飞机都是转向,机翼无法打平的,所以,无副翼的飞机,一定要有上反角,要不无法修平。这是上反角最大的作用。滑翔机尤其是留空科目滑翔机为了避免出现频繁打副翼造成的升力损失,一般都是取消副翼,用方向舵转弯,转弯效果及改平效果都很好。

上反角的自稳作用只在静气流的时候有效--或者说,这是附加价值,不是主要价值。大家不要一提到上反角就以为是稳定性很好。实际在有衡向侧风或者乱风的时候,上反角反而是添乱的主,绝对没有带上反的机子可以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飞的更稳的事---原因以前我有帖子分析过。举个典型例子,如果上反角能自稳,那拿个带大上反的机子去飞山坡项目,我保证谁这样飞过都想砸控的。
FPV的机子,最好是带副翼无上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