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丢着飞? kk也可以做到。。。都是浮云

楼主(2011-08-08):
什么都不说  上视频:

网友:
你这叫推飞

楼主:
摆弄kk的时候  操控者是没有刻意去修正的    视频最后  kk是斜着放地面的 拉的只是油门  但是起飞不是斜着出去的     kk能自稳   信不信由你  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A:
 ,为什么呢?为什么能自稳呢?三轴的陀螺就能让KK自稳? KK的原理你好好看了吗?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为什么能自稳呢?三轴的陀螺就能让KK自稳? KK的原理你好好看了吗?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不信

这年头有图有视频 还是没真相。。。。

网友:
难道是KK自己进化了自稳功能了?? 哈哈

网友:
KK的陀螺太牛了,可以实现加速度、角速度传感器的功能:

网友:
你试试看接电的时候把飞机斜着放让它自检看看,还好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