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JR DSX9的HOV PIT和HOV THRO两个微调有什么用 ...
请教一下,JR DSX9的HOV PIT和HOV THRO两个微调有什么用?怎么用?

楼主(2011-08-08):
如题。E语不行,自摸了许久,不得其门而入。求解。谢谢。

网友A:
NORMAL模式时可以调整油门曲线和PIT曲线的中间部门(目的为更好的悬停),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B:
油鸡的话可以设任意一个为熄火开关

网友C:
   我也不知道诶

网友D:
悬停螺距微调及悬停油门微调

网友E:
我的这两个只有油门的有反映,螺距的没反映,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有没有人能说得详细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