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弯薄壁管的机械

楼主(2011-08-08):
液压油管,外径约15mm,壁厚约范围0.5-2mm,弯折半径约40mm,弯折度数通常为90度,有没有这样的专用机械?电动手动皆可,请知情者拨云见日,谢谢啦~~~

网友A:
用一种像糖葫芦有工具穿入管内,再有外部的成型可以压成。听说注入锡也可行。后者要省得多。

网友B:
有啊,弯管机手动可以定做

网友C:
放入细沙压实 然后手工弯成想要的角度

网友D:
弯薄壁管?液压油管?矛盾啊,你不会是想弯管做防护栏吧

网友E:
车两个轮子。轮周车下去的的半径是您要弯的管的半径。找块铁板固定上,铁板上固定两个轮子,一个是不动的,一个是能随力动的(焊上个铁棍)。细节您自己想。把要弯弯的管,灌上加水的细沙,捣实细沙。上轮子上玩吧。

网友F:
我感觉你好像要搞不锈钢管弯曲

楼主:
在淘宝上找到一弯管机,手动的,不知道好用否,刚拍下,等待中。。。
谢谢以上给位高见,

网友G:
灌沙或石膏 把两头封死再弯

网友H:
有啊,我就有个艾默生的小管手动弯管器。

网友I:
7楼是内行啊

网友J:
也有中间插橡胶辊的

网友K:
孔内塞根弹簧就可以了,弯好拉出弹簧OK

网友L:
一般认为3倍以上的弯曲半径是好加工的。
看着楼主的壁厚也不是很薄。
热弯机,冷弯机都可以。
热弯投入大,手工冷弯机简单。
因为壁薄,冷弯可能会有变形。不过液压管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要想成型漂亮,冷弯机内部需要加入芯子,多球结构的。
中频加热,热弯一次性投入大。但是后期调整灵活。
不通的弯曲半径只要调整摇臂杆的长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