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2051制作单相同步电机变频调速,改塑封机为PCB热转印机

楼主(2011-08-08):
..
       就目前市售的PCB热转印机和塑封机而言,主要就是热辊的转速不同。由于PCB版既有铜箔覆面又有较厚的环氧树脂板,容热量较大不是塑封时的塑料薄片能比的,因此用塑封机来转印PCB板一般都要来回滚压5-6次才行,否则热量不够电路附着不上,这样就存在被多次滚压电路图形会产生变形等问题,因此市售的PCB热转印机在塑封机基础上增加了定时电路,使得带动热辊的同步电机转一两秒停几秒,以增加PCB版和热辊的接触时间,使得PCB版能得到足够的转印热量,只要一次滚压就能转印成功,但由于热辊是转一两秒停几秒故热量的传递也存在不均匀的问题。

       我想若采用同步电机的变频调速既能减速也能较好地解决均匀传热的问题。拆开塑封机察看,塑封机内的减速同步电机为交流220V/14W,每分钟10转,因此我们改制的目标只要在热转印时能将热辊转速降到每分钟1转(暂定)就成,也就是将50Hz降为5Hz。该转速还可以通过修改软件中的延时时间而改变的。再用一个开关控制塑封还是转印的切换。

       目标确定后,就选择几种电路作试验,但都不行,由于频率较低,甚至用专用的电子变压器的集成块还是由于死区问题烧了好几个MOS管。最后只好自己设计电路,采用AT2051单片机作时序控制,死区时间想调多久就多久,并且采用自举电路较好地解决了高位半桥的驱动高压隔离问题。原先还当心采用半桥电路的电压被减半电机无力问题,还准备若不行就改用全桥电路,但实际试验后电机表现出色根本就够力。通过不断地努力,改制终于成功,使用效果还不错,本着能用就是硬道理,现介绍给坛友共享。故特拍些照片和视频,并整理些资料贴上论坛共享,有兴趣的坛友可以一试。

好了废话少说,上图,欢迎拍砖以求改进和提高。

网友:
04.电路说明:

1)自举原理:当Q2导通,Q2D极为接近“地”电位,则12V通过D5->C7->“地”,充电,当Q2截止C7上所充的电压得以自举,则D5反偏,C7上所充的电压就可以为Q1的导通提供栅极偏压。

2D3D4为高压隔离保护二极管。

3SR1能快速地使Q1栅极放电,使得Q1能快速截止,SR2Q1的栅极供电开关。

4Q3导通Q2栅极快速放电,则Q2截止,当Q3截止则Q2导通。

网友:
05.AT2051单片机程序框图:
由于只是时间时序的延时控制,该单片机的程序非常的简单,就像平常学习单片机时流水灯程序差不多吧。

网友:
变频调速试验视频:

网友:
双面板热转印视频:

网友:
..
11)。转印好的双面板视频:

网友:
继续。。。
这是热转印好的并口编程器的双面板,做双面板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孔问题,其次还有两面的准确对位问题。过孔一般我用细的漆包线穿过两面焊接,也可以选在分立元件的脚两面焊接,但如果是像40脚锁紧座元件,就不能用其脚作为过孔,因为面层元件档住了不能两面焊接,所以要避免。其他还有热转印存在热缩的问题,热转印后,打印的图形和转印后的图形会有约千分之3的收缩,150mm会有约0.5mm的收缩,好在双面转印上下面的收缩一样,所以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13)。制作好的双面板底层。好了,没了,到此结束。

网友A:
并口编程器是atmel 51编程器用Pgm89v31的那款吧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驱动,有时马达会堵转?
理论上驱动电压的峰峰值减少了,马达的劲小了些。
当温度上升后,马达里磁铁的磁性减少,劲会更小些。

网友:
楼主强人,特地弄出个复杂变频电路。要是我只会考虑换个可调速电机了。

网友C:
请教楼主,如果想加快转速到20转,又该怎么改呢?

网友D:
好贴啊!特别是后级驱动部分较为改妙,值得参考借鉴。
看到这个电路图,我想,用TL494做可调频率和推动来代替单片机那部分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呢?请楼主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口编程器是atmel 51编程器用Pgm89v31的那款吧

正是这款编程器,不过最近又制作了一款“伟纳SP200S增强版”的USB口的编程器,更好用。我把它的双面板改为单面板自制,由于它的增强版监控程序不是开源的,只好买了他们公司的一片监控芯片,这个可以写很多的芯片,并支持ISP编程,在伟纳的网站有免费资料下 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驱动,有时马达会堵转?
理论上驱动电压的峰峰值减少了,马达的劲小了些。
当温度上升后,马达里磁铁的磁性减少,劲会更小些。

我在使用中没有发现堵转等现象,如果有堵转,我早就把它改成全桥的了。说到温度,这个电机本身发热量很小,不开加热器只是一点点温温的,倒是由于加热灯管通过传动部分穿过来的温度更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如果想加快转速到20转,又该怎么改呢?

加速到20转,只要在软件中把延时时间改小一半就成,硬件部分不用调整,这个增速我在测试电路时用其他小的不带减速的同步电机试过(空载),具体的带了负载情况如何没有测试,不敢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啊!特别是后级驱动部分较为改妙,值得参考借鉴。
看到这个电路图,我想,用TL494做可调频率和推动来代替单片机那部分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呢?请楼主指点迷津。

就是因为死区问题才采用C2051单片机作时序控制,曾经试过IR2153(自振荡半桥驱动)集成块,不知是不是频率太低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烧了好几个MOS管后就改用单片机来搞了。如果要改成无级的调速,只要用555时基电路让单片机接收脉冲,用负跳变或低电平都可,一个脉冲周期控制上半桥或下半桥,也就是输出的变频周期是555脉冲周期的1/2,调整555的频率,输出就能实现无级,但是应该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调整较好。

网友:
TL494 有死区控制的啊,难道是死区的间隔不够长,造成烧管的吗?不过,据说TL494主要是用来推晶体管的,推MOS的话,好象要多加一个下拉电路的说吧。

网友:
恭喜荣升大将,
顶。。。。
楼主是论坛最认真做事,最无私,最谦虚,最平易,最受人尊敬的人。
相信生活中一定是个广受欢迎的人。

网友:
工作团队中能有楼主这样的人才,是荣幸。
有慧 眼的不要错过。。。。

用句伟人的语录:

一个人认真发个好帖并不难,
难的是帖帖都认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这款编程器,不过最近又制作了一款“伟纳SP200S增强版”的USB口的编程器,更好用。我把它的双面板改为单面板自制,由于它的增强版监控程序不是开源的,只好买了他们公司的一片监控芯片,这个可以写很多的芯片, ...

真是高产啊, ,伟纳SP200S增强版刚发布的时候就买了散件做了个,不过经常买到有问题芯片不常用,自己又做了一套编程器,可以忽略特征字和效验,换电脑时把源代码玩不见了,成了个能用的半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
       就目前市售的PCB热转印机和塑封机而言,主要就是热辊的转速不同。由于PCB版既有铜箔覆面又有较厚的环氧树脂板,容热量较大不是塑封时的塑料薄片能比的,因此用塑封机来转印PCB板一般都要来回滚压5-6次才行 ...

      楼主真是强人,我最近也在学单片机,刚把数码管显示搞明白,为是是以后能够控制我的变速箱,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之前是用PLC控制的,实验可以,实用就不能这样了。以后还得多多像楼主请教,楼主是做的单相输出变频器吧,这个可以用在普通空调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 楼主是做的单相输出变频器吧,这个可以用在普通空调上

14瓦那就像一个玩具,捣一捣还都可以转,要像你说的用在空调上,大功率的那就复杂的多得多,就是正规的产品坏了去维修都很不易,自己要都能设计大功率的变频器的话,恐怕专业人员要下岗,正规专业厂家要倒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小功率同步电机的调速。可惜不会。

网友:
楼主发的总是精品,可惜我学都不会,人也很好,乐于助人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对楼主印象深刻,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使用中没有发现堵转等现象,如果有堵转,我早就把它改成全桥的了。说到温度,这个电机本身发热量很小,不开加热器只是一点点温温的,倒是由于加热灯管通过传动部分穿过来的温度更多些。

我有个类似的,热了以后偶尔会堵转,特别是PCB板刚往里放的时候容易堵。
所以问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类似的,热了以后偶尔会堵转,特别是PCB板刚往里放的时候容易堵。
所以问一问。

是不是PCB板刚往里放时喂不进去?要用手用力往里推才能进去?如果是这样就可能不是堵转了,而是轴滚的压紧弹簧太紧了,因为塑封机是作为薄塑料热压的,厚度也就零点几毫米,PCB板太厚了,大部分都是1-2mm,我的压紧弹簧就有调松,螺丝是穿过底板的,直接把机子反过来就能调,但最好拆开机子调整合适了再装好。

网友A:
楼主的热转印做的很好,感觉SP200S的那个 pl2303 是个难点,期待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热转印做的很好,感觉SP200S的那个 pl2303 是个难点,期待你成功

PL2303是比较小,SSOP28封装的,我上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封装,只好自己测量画了个能用的,只要有焊台和尖尖的焊头,焊接不会太难。SP200S(增强版)的编程器我早就做好了,还用0.5mm的不锈钢板点焊个外壳,现拿出来,让你抬抬,交流、交流,见图。

楼主:
ISP在线编程测试没问题。

楼主:
由于伟纳网站原来提供的是双层板的PCB,我们自制双层的过孔做不了,所以自己设计画的单层PCB板的SP200S编程器的PCB图,用了由十几条的跳线,比较麻烦,看看附图。

USB编程器-03

网友:
做的真不错 还有盒子,俺做的东东基本没衣服穿,人太懒了

网友:
楼主又一力作,支持。

网友(2011-09-20):
既然用了单片机,应该将测温的也重新做一下的。
机子自带的 温控效果并不好。

网友:
真好,我不会怎么办

网友:
好玩,我前年买过一个制版机,其实就和楼主改的一个意思,做为普通过塑机用时,跑的快,热转印时跑的很慢

网友(2013-04-12):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楼主高人。
我做双面PCB时,最难的就是两面对齐,总是要印好几遍(印了又洗掉,洗掉又印),才能勉强对齐,郁闷~~

网友:
隐身的多产高手之一啊,比较喜欢楼主和观音姐的。两位的帖子好懂好学。当然别的高手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