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梅卡瓦4

楼主(2011-08-08):
入魔不深,纯属娱乐,没有静态仿真能力,也没多少技术和设备,更没多少闲置的米,只能这么折腾着玩了。。。穷开心就好。。。

楼主:
据说要自己先顶一下,别的模友才会顶起来。。。

网友:
好的很,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关注过你的帖子。。。跟前辈还是差的远啊。。

网友:
强大,有创意,传动杆有点细吧?带座的轴承哪里买的?

网友:
为啥要用传动轴 把减速电机直连驱动轮比较好耶 另外需要托带轮

网友:
轴承座10块一个。我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轴承淘宝上买的,貌似5.2元一个。狗骨连杆式细了,所以还是换波箱了。今天试了下,避震什么的都还不错。。还在研究相机中,单位的相机,不会搞。。会了就传翻山越岭视频。。

网友:
不用传动轴,用2个弹性联轴器也可以,电机就可以移到中间,重心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来三套方案,一套是用波箱,第二是用同步轮传动轴,可是因为减速电机直径是5Mm的,淘宝上就一家店,相比之下挺贵的,就放弃了,昨天买了2套6毫米的同步轮,准备做攀爬车用。三套方案就是用狗骨。。淘宝上也可以买万向节。。自己做比较麻烦。。就用狗骨了,简单,手头上正好有材料,后来发现传动不稳定,就放弃了,改用第一套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买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伟哥!!!今天试了下越障,避震很有35的效果哦 。。。就是视频不知道怎么从相机里掏出来,可能是电脑版本不对,总是要我安装什么的,明天去单位问问。。。期待视频

网友:
弹性联轴器有种一头5mm,另一头8mm的。一个才12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哦。。暂时先这么做着,下次如果继续DIY,可以参照模友建议。。先折腾个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