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1-08-08):
大家好,最近做了只小遥控船,用的是900MA 5号镍镉
电池
放电池架串成7.2V来用,充电的时候是一次充3个-4个电池,一组电池要充两次才成,而且没有放电功能的。考虑到可靠性和方便充电的问题,我想把电池焊接成7.2V电池组使用。不知道有没有好点
充电器
介绍,最好有放电功能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是镍镉镍氢电池,我手头有个polux104非常好

网友B:
B6吧!
平常的使用足够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帖,B6确实很好,但感觉有点贵。

网友C:
B6你都觉得贵?汗

网友D:
B6还100来块钱的垃圾你都叫价高,那你还是别用充电器了,找个电机接在电池上放电就算了,充电就买那种几十块钱的小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