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亚拓450 SPORT 尾巴狂抖,有视频.指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8):
飞机买来飞过几次无任何问题很爽,可就在最近些天,飞机就无法使用了,尾巴狂抖,现在三轴也换了,尾推组全换了金属的了,还是不行.我现在是一个头二个大,求求高手中的高高手帮帮我这个低手中的低低手吧...我可怜的原装亚拓大桨在调试中也碰地了  [wmv]I:\MP_ROOT\101MNV01[/wmv]

楼主:
怎么上视频啊....
怎么上视频啊....[wmv]F:\M4H00383.MP4[/wmv]

楼主:
您看那尾巴,气死我了..

网友:
什么也没有

楼主:
下面那个视频里看的到啊..上面那个挂掉了.

网友A:
 暈死,視頻放在你自己的電腦裡的 F 盤,
我們怎看呀?
你上傳到土豆或 YOUKU ,我們才可以看的呀!

网友B:
看不到 说说你的配置 什么遥控器?

网友C:
检查尾舵机是否有问题,尾传动是否有问题。如果都是好的,也许是电调出故障,主动力输出不稳。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yNjgwNTUy.html
高清大图总算是出来了

网友:
配置是:GP780加DS520,都是新的,叙盘是DS95/3, 电是花牌2200,3C ,电调是好赢40A新版,之前飞过,没有任何问题.东西除95旧点,别的都是新的.控是IR DSX7,2版

网友D:
 振动,检查振动源吧!双桨?皮带有无拧麻花?尾桨平衡吗?先卸掉尾中联试下!!

网友E:
从lz的视频里看不到核心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尾巴抖都是这个表现。尾震动不一定来自尾巴本身故障,请检查所有转动的地方。

楼主:
只要没有上尾桨,就不会抖了.这到低是怎么了??

网友F:
检查下尾桨夹是否有松动跟虚位,昨天我的机机也是这样尾巴狂抖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G:
我的机机在油门推到一定位置也会这样,再推至离地就没了。LZ的飞机离地后还这样吗?

楼主:
离地后也一样啊,晕死我 了,现在 换了尾推组还是这样.

网友D:
 螃蟹爪有无变形?尾桨平衡一下吧,看看两片尾桨重量差多少吧!尾波箱轴承看看!

网友H:
 先帖起看

网友H:
 感觉尾桨夹的轴承!嫌疑较大! 。。。

网友:
还有尾轴轴承

楼主:
现在也只有轴承没换了,尾堆组全换了金属件.原装的也是好的,可还是没有用.难道真的是轴承出问题了???唉...

楼主:
今天试飞时,开始还没有抖,飞了几秒后又抖了.这到低是怎么了???锁尾锁的很直..没抖的时候.就是抖的时候也很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尾桨夹的轴承!嫌疑较大! 。。。

調机和小空间飞行神人在这了,我们就没必要发言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已经快退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已经快退模了!

  我收你所有機機!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又借出差的名?  那得好几趟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借出差的名?  那得好几趟喔 !

  深圳美女多呀,多來幾次啦

网友:
大桨不平衡的原因占90% 换付大桨看看

网友:
大桨是亚拓原装碳桨,不过也没有做过桨平衡,想亚拓的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把大浆卸了在试  ,大齿盘平不平、对转齿也是重点,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你别把飞机放地上,弄个凳子绑起来试机安全点,这么大的震动会把舵机震坏的,我曾经把旋翼头拆了在把整个尾巴换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对转齿和小齿盘一定要平,轴承之类的前面的大侠都讲过了,

网友:
哇塞~~振动棒

网友:
我想知道会不会是真是电调供电不行了????昨天试飞,突然飞起来了没抖,但没几秒又开始抖了...到低是怎么了??如果是电调的问题,我就换个好赢60A铂金,,,可这飞起能装吗?听说不好装

网友:
对转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没有上尾桨,就不会抖了.这到低是怎么了??

检查尾桨动静平衡。

网友:
检查所有转动有关的,或者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
尾管是碳纤还是金属的,是碳纤的就换金属的试试

网友:
跟旋头也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大桨放下来试,还是会抖,尾管是碳纤,尾拉杆也是碳纤的.会不会与这个有关???

网友:
大齿盘很平 旋翼头也绝对没问题...我看只有重装了...

   今天心情很爽,刚买了台迅鹰

网友J:
朋友,看看皮带是不是送框了,看看尾管的距离是不是变了

网友H:
 好了? 还是没好?

网友:
等会换尾管试试,再重新装次机...唉....
感谢阳台哥以各位好心人的提醒...

网友K:
好了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回答一下啊!
大家都等着学习经验呢

楼主:
正在深圳取精呢....